LT8705强制连续模式,带载18A长时间工作,MOS管烧毁解决方法

楼主(2020-01-22):
         LT8705工作在强制连续模式,BOOST,带载18A长时间工作,MOS管超温烧毁;除了选用低Rdson的NMOS并联和加散热片,还有别的好方法吗?

网友:
    LT8705是个非常牛掰的芯片,既然你选择了这颗芯片,你产品的档次也就很不一般了。我实际对Boost下的连续方式没什么研究,再看你选择了这个方案,我能说的东西就很少了。
    你现在的工作频率是多少?芯片的工作频率可以是100-400k的,会不会是你选择的频率过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