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什么好的分板后毛刺比较少的拼板方式?

楼主(2020-01-22):
    请问有什么好的分板后毛刺比较少的拼板方式?板子分板后毛刺影响了装配

网友:
    邮票孔桥联

网友:
    用桥梁加邮票孔,邮票孔往板内偏,掰开后就算有毛刺,也很少凸出到板边

网友:
    用矬搞一下

网友:
    板子分板后才毛刺多?分板问题吧?

网友:
    不太有好方法,各种方法有利有弊:
    1、用微割槽分板,成本最低,最容易实现,板子结构牢靠,生产加工良率高,缺点是你说的有毛刺;
2、用邮票孔的方式,板边最干净,但拼板比较软,结构不牢靠,需要用焊接治具保护,成本高;
    3、小批量生产,用微割槽加砂轮机,分板后用砂轮机打磨一下,费人工,再加板子也会脏一点。
你还是考虑考虑把板边缩小一点点,不要做的那么扣,这样毛刺飞边这类东西就不影响装配了,我们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
    考虑成本问题,批量生产时缩点边吧,哪怕有毛刺也方便装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