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D16怎么让元件镜像放置呢?请大神教我

楼主(2020-01-22):
    请问AD16怎么让元件镜像放置呢?请大神教我

网友A:
    拖动状态下按X/Y进行镜像操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拖动状态下按X/Y进行镜像操作

Pcb这么镜像你的器件就装不上了

网友:
    把器件抓起来以后按L就镜像到背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b这么镜像你的器件就装不上了

感謝大大的提示,確實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