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6怎么输出PDF引脚带网络名

楼主(2020-01-22):
如题!怎么输出PDF文件引脚上标出网络名来!还能能不能输出一个电路板的某一部分,例如单纯某个接插件的PDF!

网友:
Allegro:输出引脚带网络名的PDF据我所知是做不到,可以开发个插件,将网络名写在焊盘上,输出时加上写了网络名的层即可输出某个器件的PDF可将不需要的器件删除再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