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放大器如何选择电源电路?

楼主(2020-01-23):
运算放大器如何选择电源电路?详解单电源电路的奥秘

       在过去,有许多优秀的运算放大器电路的集合,但他们都专注于分供电路。
<span]很多时候,设计人员不得不从一个单一的电源操作电路,不知道如何进行转换。单电源操作比分体式电源电路需要更多的注意。设计师应阅读并理解本介绍性材料。
  所有运算放大器都有两个电源引脚。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被标记为VCC+和VCC-,但有时它们被标记为VCC和GND。这是数据表作者试图将零件分类为拆分供应或单个供应零件的尝试。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运算放大器必须以这种方式工作——它可能在不同的电压轨上工作,也可能不能工作。参考OPAMP的数据表,特别是绝对最大额定值和电压摆幅规范,在操作之前的任何其他推荐电源电压(S)。大多数模拟设计人员知道如何使用分接电源的运算放大器。如图1的左半部分所示,分体式电源由正电源和正反向电源组成。最常见的值是±15]  单个电源的共同值是5伏,但电压轨越来越低,3伏甚至更低的电压变得普遍。因此,单电源运放通常是轨对轨装置,避免了动态范围的损失。轨对轨可能适用,也可能不适用于输入和输出级。请注意,即使设备可能被指定为轨对轨,但某些规范可能会在靠近轨的地方降级。请务必查阅数据表,了解输入和输出的完整规格。设计者有义务确保运放的电压轨不会降低系统规格。
  对于运放电路的设计者来说,最大的问题之一是电路必须由一个单一的电源操作,而不是±15]

网友(2020-04-20):
所有运算放大器都有两个电源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