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篇 -- 升压电路 Boost

楼主(2020-01-23):
电源篇 -- 升压电路 Boost

1、升压拓扑如上图,要想掌握升压电路,必须深刻理解拓扑结构,几乎所有升压Boost都是基于此拓扑结构;
  2、环路一,开关闭合时的电流路径,此时电源给电感充电,负载由电容供电;环路二,开关断开时的电流路径,电源与电感同时给电容充电,给负载供电,起到升压效果;
3、闭合环路,变化的电流产生磁场,为了降低EMC,设计PCB时,环路设计应该尽量小,同时,不要干扰了模拟电路,比如反馈回路、增益补偿、使能部分等;
3、为了降低功耗,功率电感应该选取低DCR的;整流二极管D选取肖特基二极管;
4、为了降低输出纹波,电感值、电容值需要选择合适的值,一般datasheet有推荐。 电感值过小,存储能量不足,导致电压升不上去,电感值过大,导致负载响应速度变慢,因此,电感需要选择合适的值;电容值过大,导致开机时充电电流过大,容易导致电感饱和或电源无法启动,电容值过小,导致纹波过大,因为开关闭合时,负载完全由电容供电,因此,电容需要选择合适的值。
5、为了降低EMC,环路设计尽量小,输入部分可以增加π型滤波器磁珠,电感部分可以增加RC高频吸收器;
  6、根据需要,输入部分需要增加TVS抗浪涌,防反接保护电路,如果输入电容很大,避免上电时充电电流过大,可以考虑增加PTC电阻。
  7、升压IC本身没有短路保护功能。常温环境下,可以输入电源做限流保护或输出电路加PTC进行限流;高温环境下,PTC效果不佳,此时最好输入电源限流保护,比如采用18650电池,电池保护IC具有限流、短路等保护。
二、选型
1、选型依据:输入与输出电压,平均电流,最大电流,封装,成本等;
2、品牌很多,像ti、MPS、南京微盟、UTC等,可以上立创商城查找。
3、本人比较喜欢用MPS的,性价比不错,项目实战主要以MPS的MP1540MP9185为例,其它型号,设计方法大同小异。
三、项目实战
1、原理图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