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2020 SIPro出错还是ADS2020版本有问题啊

楼主(2020-01-26):
ADS2020 SIPro出错,还是ADS2020版本有问题啊

网友:
    软件对操作系统环境要求比较高,建议用完整版的操作系统重装操作,如果是学习的话,可以用虚拟机玩玩

网友A:
    最好用win10专业版本,系统版本最好是新的,否则有些功能用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用win10专业版本,系统版本最好是新的,否则有些功能用不起来

换ADS2017版本会不会好呢,我系统还有很多东西,不想重装

网友B:
    為何顯示EMpro 2020 fail? 設定要不要確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為何顯示EMpro 2020 fail? 設定要不要確認一下?

跟设定没关,打开10秒必挂

网友:
    这个问题我还没遇到过啊,有些慌张

网友(2020-03-06):
引用 楼主:
    换ADS2017版本会不会好呢,我系统还有很多东西,不想重装

应该用不起来的,我试过

网友A:
    需要win10 64专业版

    ADS2020除了把crack中的ADS2020和EEsof_License_Tools以及license.lic复制到安装目录覆盖原来文件夹之外还得在环境变量的用户变量里面定义:
    1、变量名:ADS_LICENSE_FILE  变量值:安装路径下的license比如:D:\Program Files\Keysight\license.lic
如果需要EMPRO有些还得指定
    2、变量名:EMPRO_LICENSE_FILE  变量值:安装路径下的license比如:D:\Program Files\Keysight\license.lic
通过过孔设计导出cell回到empro时候选择empro的目录路径即可比如:D:\Program Files\Keysight\ADS2020\fem\2020.00\win32_64\bin
4、ADS2020导入brd文件失败需要在环境变量名
path下添加变量值为D:\*\*\tools\bin
    让ADS2020能找到extracta.exe文件

    切记:安装ads前sigrity不能安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ADS2017版本会不会好呢,我系统还有很多东西,不想重装

    2020的版本有些功能 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win10 64专业版

    ADS2020除了把crack中的ADS2020和EEsof_License_Tools以及license.lic复制到安装目 ...

1.没有安装EMpro页需要设置Empro 环境变量嘛
    2.先安装的ADS,在安装的Sigrity有没有问题呢

网友(2020-04-07):
引用 楼主:
1.没有安装EMpro页需要设置Empro 环境变量嘛
    2.先安装的ADS,在安装的Sigrity有没有问题呢

安装完cadence后就安装ADS2020.否则会有问题

网友C(2020-07-21):
    删去安装目录下 fem\win32_64\bin\dx11_2400_x64.hdi, 从以前版本(2017, 2013等)的安装目录下fem\win32_64\bin\dx11_*.hdi拷贝到此。

网友(2020-11-27):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呢  我也遇到了

网友(2021-05-14):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嘛?我打开SIpro也是碰到类似的问题

网友(2021-11-15):
引用 网友C:
删去安装目录下 fem\win32_64\bin\dx11_2400_x64.hdi, 从以前版本(2017, 2013等)的安装目录下fem\win32_64 ...

复制了好像也没启动起来 能传个正常的hdi文件么

网友(2023-02-28):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嘛?遇到同样的问题,是否是系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