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editon Layout如何更改cell

楼主(2020-01-27):
大过年的,不能出去拜年了。在搞Layout,工具使用的不熟练。我的问题是在存在的Layout ,如何变更器件的封装。我的版本是VX2.3 64Bit (xpedition Designer + Xpedition Layout组合)。请教各位。最好各位能说的详细的。最后祝大家新年快乐。

如何变更封装

如何变更封装

网友:
首先在库中为一个Part 定义多个Cell
1. 在原理图选择器件时可以指定使用哪个Cell
2. 在PCB Component Explorer中可以设定具体Cell
3. 在PCB ECO ->Replace Cell中也可以替换和Reset Cell

楼主:
上次提问更改封装,改了一个封装。按照吴版主的意见很容易就成功了。这次又有一个器件需要更改封装。可是这次按照相同的方法,怎么也改不过来。晕死了。还请大家再指教。看看我的更改封装步骤哪里不对。
问题简介:原先的Part的封装已经在Layout上布局好了。我觉得该器件的封装不合适,想把该器件增加一个封装在Part里面。并将Layout里面换成新的封装。以下截图有些多。麻烦大家了。

网友:
PCB 进行package的时候,选择Update或者之下的选项。因为PDB已经更改了,不能再选择第一个选项了。

楼主:
我试了Rebuild Local library data; Preserve locally built data选项 和 “Delete local data, then rebuild all local library data”选项都没有成功。看来还是哪里的细节没有注意到。吴版主能在看看可能是哪里的错?奇了怪了。

网友:
你尝试一下在PCB中对这个Part进行修改,目前是中心库的最新数据并没有覆盖local的PDB数据。

楼主:
直接在PCB里面进行对该Part的Cell封装修改我会的。这样做的话。如果一但和中心库进行更新的话,这个修改会被覆盖掉。所以,我在查找修改中心库里面的Cell的方法。还得继续努力。版主,再帮我想看看,我哪里没有注意到。我都遇到2天了,还没有找到问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