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BOK知识:因果图

楼主(2020-01-28):
因果图,又称“鱼骨图”、“why-why分析图”和“石川图”,将问题陈述的原因分解为离散的分支,有助于识别问题的主要原因或根本原因

网友A(2020-04-23):
将问题陈述的原因分解为离散的分支,有助于识别问题的主要原因或根本原因。

网友B(2021-05-17):
这个因果图,总结的还满精辟的。

网友C:
有因必有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因必有果

有因必有果,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因必有果,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是的,你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将问题陈述的原因分解为离散的分支,有助于识别问题的主要原因或根本原因。

是的,我也这样认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因果图,总结的还满精辟的。

    是的,我也这样觉得。

网友:
    这个应该属于产品质量的多因果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