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模电感与差模电感区别

楼主(2020-02-03):
共模电感与差模电感区别

共模电感简介

共模电感,也叫共模扼流圈,常用于电脑的开关电源中过滤共模的电磁干扰信号。在板卡设计中,共模电感也是起EMI滤波的作用,用于抑制高速信号线产生的电磁波向外辐射发射。

共模电感是一个以铁氧体为磁芯的共模干扰抑制器件,它由两个尺寸相同,匝数相同的线圈对称地绕制在同一个铁氧体环形磁芯上,形成一个四端器件,要对于共模信号呈现出大电感具有抑制作用,而对于差模信号呈现出很小的漏电感几乎不起作用。原理是流过共模电流时磁环中的磁通相互叠加,从而具有相当大的电感量,对共模电流起到抑制作用,而当两线圈流过差模电流时,磁环中的磁通相互抵消,几乎没有电感量,所以差模电流可以无衰减地通过。因此共模电感在平衡线路中能有效地抑制共模干扰信号,而对线路正常传输的差模信号无影响。

差模电感简介

          差模电感是闭合回路的一种属性,即当通过闭合回路的电流改变时,会出现电动势来抵抗电流的改变。这种电感称为自感(self-inductance),是闭合回路自己本身的属性。假设一个闭合回路的电流改变,由于感应作用而产生电动势于另外一个闭合回路,这种电感称为互感(mutual inductance)。电感器是专门用在电路中实现电感的电路元件。螺线管是一种简单的电感器,指的是多重卷绕的导线(称为「线圈」),内部可以是空心的,或者有一个金属芯。螺线管的电感是自感。变压器是两个耦合的线圈形成的电感器,由於具有互感属性,是一种基本磁路元件。

共模电感与差模电感区别

          1.共模电感绕制一般是双线双向;差模电感则是单向绕制。

          2.抑制共模干扰的滤波电感被称为共模电感;抑制差模干扰的滤波电感叫差模电感。

          3.绕在同一铁心商的圈数相等,导线直径相等,绕线相反的两组线圈的是共模电感;差模电感是绕在一个铁心上的一个线圈。

          4.共模信号:分别在零线和火线上产生两个完全相同的新号;差模信号:适合用在信号相同的回路。

          5.共模电感的特点:由于同一铁心上的两组线圈的绕向相反,所以铁心不怕饱和。高导铁氧体材料是市场上用的最多的磁芯材料。

           差模电感的特点:应用在大电流的场合,由于其在一个铁芯商进行绕制的线圈,当流进线圈的电流增大时,线圈的铁芯会饱和,铁粉芯材料是市场上                用的最多的铁芯材料,因为价格非常便宜。

网友:
    介绍的挺详细的,已我第一家任职公司的文档作为补充;虽然是英文的,但图文并茂,很接近工程实践,请各位参考学习;
不懂的可咨询楼主或我,或登录电巢APP参考查找;
    英文不会的,可以用百度翻译、金山词霸。

    understanding common mode noise.pdf

    76.91 K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1, 下载积分: 威望 -5

    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