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入BRD提示错误

楼主(2020-01-30):
请问下,ADS 2019导入BRD文件错误,怎么解决啊The cadence allegro "extracta" utility was not found. Cadence Allegro PCB  Designer must be installed to import a *.brd file.   Allegro 版本17.2 (S045)

网友:
没装allegro,找不到extracta.exe

网友: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没找到解决方法!最后把brd文件输出为dxf文件之后,然后以dxf的方式导入 ,才导入进去。,(我电脑装了cadence软件。)

网友A(2020-05-21):
    问题解决了吗,能分享下吗 cadence是用阿里狗安装的

网友(2020-07-09):
    这是安装  的CADENCE 版本太高   环境变量里有个值  并不是之前像安装  16.6指向那样   所以呢  在环境变量里指向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吗,能分享下吗 cadence是用阿里狗安装的

    还没 ,现在在用EE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