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电流反馈运算放大器电路的仿真实现求助

楼主(2020-01-30):
      声明,求助加学习,希望大佬们指导,希望和同胞们讨论。  关于基于CFOA的电路实现,查阅资料和阅读文章后确定的电路原理图:   他所用的元件为:电容电压和AD844
  心路历程是:在看到这个原理图的时候,第一个想的就是它不是完整电路,那么必须找到输入输出,而AD844则以: 表示。
      首先我会表示疑惑,与原理图对比,AD844元件明显有了更多的引脚,且由前者可以得出其引脚很大概率上是名字相同的,所以可以获得一定电路图,加上对比一些同样用过AD844作为使用原件的电路,我做出如下仿真图(别笑,严肃,新手,见谅):

       ,然后经过仿真,得到如此结果:

       ,其对于AD844表示引脚至少需要两个链接,且表示有些引脚悬空。

  所以,大佬们希望指导,求教;欢迎讨论。

网友A:
    这可能要看在Pspice的模型用了几个引脚,反正在Multisim的模型里(见下面)、只见到AD844是给出了6个脚、、、如果模型与图符对不上,就肯定会出错

    ##################  模型数据报告  ##################

    ============= SPICE 模型 =================
.SUBCKT AD844A 1 2 99 50 28 12
    * AD844A SPICE Macro-model                  7/91, Rev. A
*                                           JCB / PMI
    * This version of the AD844 model simulates the worst case
    * parameters of the 'A' grade.  The worst case parameters
sed correspond to those in the data sheet.
    * Copyright 1991 by Analog Devices, Inc.
efer to "README.DOC" file for License Statement.  Use of this model
ndicates your acceptance with the terms and provisions in the License Statement.
    * Node assignments
*              non-inverting input
    *              | inverting input
*              | | positive supply
    *              | | |  negative supply
    *              | | |  |  output
    *              | | |  |  |  compensation node
    *              | | |  |  |  |
*SUBCKT AD844A 1 2 99 50 28 12
    * INPUT STAGE
R1   99  8     1E3
    R2   10 50     1E3
    V1   99  9     6.6
D1   9   8     DX
V2   11 50     6.6
    D2   10 11     DX
    I1   99  5     200E-6
    I2   4  50     200E-6
Q1   50  3  5  QP
    Q2   99  3  4  QN
    Q3   8   6 30  QN
    Q4   10  7 30  QP
    R3   5   6     300E3
R4   4   7     300E3
    C1   99  6     8.8E-15
    C2   50  7     8.8E-15
NPUT ERROR SOURCES
    GB1  99  1     POLY(1)  1  22  400E-9  150E-9
    GB2  99 30     POLY(1)  1  22  450E-9  160E-9
VOS  3   1     300E-6
LS1  30  2     1E-8
CS1  99  2     1E-12
CS2  50  2     1E-12
    EREF 97  0     22  0  1
    * GAIN STAGE & DOMINANT POLE
    R5   12 97     2.2E6
    C3   12 97     5.5E-12
    G1   97 12     99  8  1E-3
    G2   12 97     10 50  1E-3
    V3   99 13     5.3
    V4   14 50     5.3
D3   12 13     DX
    D4   14 12     DX
    * POLE AT 70 MHZ
    R8  17 97     1E6
    C4  17 97     3.18E-15
G4  97 17     12 22  1E-6
    * POLE AT 300 MHZ
R12 21 97     1E6
    C8  21 97     0.318E-15
G8  97 21     17 22  1E-6
    * OUTPUT STAGE
    ISY 99 50     6.1E-3
    R13 22 99     16.7E3
    R14 22 50     16.7E3
R15 27 99     30
    R16 27 50     30
L2  27 28     6E-8
G9  25 50     21 27  33.33E-3
    G10 26 50     27 21  33.33E-3
G11 27 99     99 21  33.33E-3
G12 50 27     21 50  33.33E-3
V5  23 27     0.5
    V6  27 24     0.5
D5  21 23     DX
    D6  24 21     DX
    D7  99 25     DX
D8  99 26     DX
D9  50 25     DY
    D10 50 26     DY
ODELS USED
.MODEL QN   NPN(BF=1E9 IS=1E-15)
    .MODEL QP   PNP(BF=1E9 IS=1E-15)
.MODEL DX   D(IS=1E-15)
.MODEL DY   D(IS=1E-15 BV=50)
.ENDS
    ============= 模型模板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可能要看在Pspice的模型用了几个引脚,反正在Multisim的模型里(见下面)、只见到AD844是给出了6个脚、、、 ...

谢谢道友,我会去找找模型描述的,PSpice中的元件库应该会有解释,多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