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7.4 如何粘贴?

楼主(2020-01-30):
    各位大神,我搞了新的17.4版本也看了更新说明,复制粘贴有变化,但复制之后弹了个窗口出来,却不知道如何粘贴,菜单栏中也没有。想来这应该是个愚蠢的问题了,求指导一下?

    菜单栏

    菜单栏

    复制之后弹窗

    复制之后弹窗

网友A:
    正确的用法是,选中某个对象后,单击右键,选择Copy,自动就会执行复制命令,光标上附着所选对象,在合适的地方单击左键就可完成粘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确的用法是,选中某个对象后,单击右键,选择Copy,自动就会执行复制命令,光标上附着所选对象,在合适的 ...

    你说的方法在17.2里面都没有问题,无论是先执行命令还是先选择,但是在17.4里面除了弹这个窗口光标上没有复制的内容,也确实没有找到地方如何粘贴。不知道你们的17.4是否也这样

    选中目标

    选中目标

    弹窗

    弹窗

    光标上没有内容,右键也没有粘贴

    光标上没有内容,右键也没有粘贴

网友A:
    你这个报告是怎么出现的?事先执行了什么命令吗?还是说在PlaceMent或Etch的某个特定的工作模式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报告是怎么出现的?事先执行了什么命令吗?还是说在PlaceMent或Etch的某个特定的工作模式下?

在17.4里面只要你选择复制任何东西都会自动弹出这个报告,而且光标上没有被复制的目标,我3台电脑上装了17.4而且也安装了最新的002补丁任然如此,完全无法使用复制粘贴的功能。但是在Manufacture -> Drafting -> Offset Copy 这里面的功能倒是都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17.4里面只要你选择复制任何东西都会自动弹出这个报告,而且光标上没有被复制的目标,我3台电脑上装了1 ...

    我的补丁是001的,难道是补丁的问题?把补丁分享出来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补丁是001的,难道是补丁的问题?把补丁分享出来试试看。

你的不会出现这个报告么,能正常使用?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avFAxKD13qZjaTSWxBJv1A
    提取码:yyag

楼主:
引用 网友B:
allegro 17.4 更新至 002 也不會彈出那報告.
    1. 您是否 allegro 新舊版共用, 而共用了skill, 沖到指令了 ...

你说得对,确实是skill导致的,我屏蔽了软件启动加载的那些环境设置就恢复了,不过这个设置在17.2之前都是可以的。我重新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报告是怎么出现的?事先执行了什么命令吗?还是说在PlaceMent或Etch的某个特定的工作模式下?

在17.4里面只要你选择复制任何东西都会自动弹出这个报告,而且光标上没有被复制的目标,我3台电脑上装了17.4而且也安装了最新的002补丁任然如此,完全无法使用复制粘贴的功能。但是在Manufacture -> Drafting -> Offset Copy 这里面的功能倒是都正常。

002号补丁有问题,不能添加过孔,已添加过孔直接崩溃

网友(2020-09-17):
    WOWODwo我的也这样,,,,复制不了

网友C(2024-10-18):
    我现在也遇到了,请问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也遇到了,请问怎么解决的?

    很简单,使用copy时看看窗口状态栏(左下角)显示的是几个英文字母是在运行什么指令。

如果不是copy,就是被其他指令覆盖了。找出来干掉它!

网友(2025-01-07):
    搞定了,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