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视

楼主(2020-02-03):
液晶电视的基本组成

液晶电视的组成一般是液晶屏,机壳,主板,电源板,遥控接收板,按键板,喇叭,120Hz转接板,背光板(高压板)遥控器,所有连接线。

1、主板组件

主板组件是液晶电视中信号处理的核心部分,在系统控制电路的作用下承担着将外接输入信号转换为统一的液晶显示屏所能识别的数字信号的任务。输入接口一般有:RF(TV电视)射频信号,CVBS(AV)复合视频信号,S-VIDEO(S端子),YPBPR分量视频,VGA(PC电脑),HDMI,USB,CI卡输出接口:耳机,Coaxial(同轴),可扩展:DVD
2、电源组件

电源组件就是供电了,作用就是将220V(90V-260V)市电转换成稳定的直流电压,用于整其他电路(主板,背光板,高压板等)的工作电压。液晶电源通常有+5V,+12V,+24V三组电压输出。
电源板和主板关系是一个即独立又受控于主板的关系。
所谓独立就是电源启动进入待机工作状态,不需要外部电路进行控制,只需要给电源板通电,电源板中的部分电路就会进入待机工作状态。向主板输出+5电压(5VSTB)作为主板控制电路待机时的电源电压。
所谓受控制就是电源板能否从待机状态进入正常工作状态,完全受控于主板给出开机/待机控制电压是否正常。
3、按键板组件

按键板组件一般由七个功能按键组成。用户通过该组件可以对液晶电视方便地进行操作。
4、遥控接收板组件(IR BOARD)
遥控接收板组件由一个工作指示灯和一个遥控接收头组成。用户通过该组件使用遥控器可以对液晶电视方便地进行操作以及知道液晶电视所处的工作状态。
5、扬声器组件(喇叭)

扬声器的作用是将电信号转换为声音。电视机上用的一般都是纸盆扬声器
纸盆扬声器是由:永久磁铁、支架、定心支片、铜线音圈,振模折环锥型纸盆组成的。
电视机上一般采用全音喇叭(宽频喇叭),F0=150Hz到20KHz,一般是用8欧10W到8欧15W功率的喇叭。
6、120Hz转接板

120Hz转接板的作用是将主板给出的60Hz信号转换成120Hz信号。
也就是60HZ的信号输入,经过120HZ芯片插频技术,使画面场频线数增加,相当于两副画面同时显示。
一般120HZ转接板是一路输入接口,两路输出接口。
7、液晶模组结构示意图

屏主要做用就是显示画面,(组成部份,液晶屏,扩散膜,集光片(棱镜片),扩散板,光源体,反光膜)。
扩散板主要是对光造成很大的干涉,行成散光,雾化效果。
棱镜片主要是处理扩散板的雾光﹐透過棱鏡将光折射垂直向上﹐起到集光的作用。
扩散膜主要作用是将棱镜片给的光均匀化。(侧入式用导光板,直下式用扩散板)
侧入式LED:
优点——成本低、外观薄、
缺点——画面亮度均匀度不够,(均匀度不够是因为照距离长,光的衰减就高)
亮度相对要低些,(亮度低是因为发光灯(LED)相对少些)。
直下式LED:
优点——画面亮度均匀、拥有更高的亮度。
缺点——成本相对较高、机身会有一定的厚度。
8、逻辑板组件

液晶屏上的逻辑板又称控制板,逻辑板是一个有内置移位寄存器(水平和垂直移位)的专用模块电路,逻辑板自身有软件和工作程序。
主要作用是对主板送来的LVDS信号(低压差分信号)进行处理,通过移位寄存器将图像信号,时钟信号转换成能对液晶屏工作状态下可控制的行列驱动信号。逻辑板的工作电压一般是由主板的稳压电路提供。
9、背光板组件(包括逆变器电路,高压板)

背光板组件的作用是为液晶屏内部的灯管供电,点亮液晶屏模块的背灯组件。
背光板的输入电压一般由电源板输入,(DC+24V)主板调控:调控电压为(0V到+5V之间)。可通过调整此电压来控制其亮度
10、遥控器

主要作用就是对整机操作调试的的作用。(红外线遥控器)
与主板关系是:一种是将遥控器客户码写入主板软件(程序),主板才能接收遥控码,从而实现遥控对主板的控制。
另一种是:可以接收和储存其他遥控器发射的代码(信号)
红外遥控器的遥控范围大约在12米,而且需要直线传输。
想知道遥控器有没有在工作状态,简单的测试方法是打开手机像机正面对着遥控器的红外发射口是否有红外光发出。

网友:
    众志成城,抗新冠毒!电视伴你我,真情暖心在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