添加测试点

楼主(2020-02-01):
我按照之前的方法添加测试点。但是却无法添加。也没出错。不知道哪里不对。请教大家。
①正确的测试点添加方法(把测试点作为一个Part的方法,我会的),直接在Layout中添加的测试点。按照我截图中的方法怎么不行。
②查看哪些网络已经添加了测试点,还有哪些网络没有添加测试点的方法。我需要检查所有的网络是否添加了测试点。
③我的自动分配为什么是灰色的?

网友:
    需要设置参数,给需要的网络设置需要添加的数量,以及要添加测试点的优先级。

楼主:
    我的测试点分配功能是灰色的,点击不了,有人知道如何启用该功能吗?或者哪里设置会导致,这个功能不能用?

网友:
    设置中看下相关的lic是否开启

楼主:
    感谢水飞老师。终于找到测试点分配菜单不可用的原因了。当DRC OFF时,此菜单就不可用。见下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水飞老师。终于找到测试点分配菜单不可用的原因了。当DRC OFF时,此菜单就不可用。见下图。

不错,记得这个在EE的时候为了避免添加测试点出现dfm或者其他问题的一种保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