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求助 allegro 如何快速显示top层元件 pad和丝印

楼主(2020-02-02):
       刚刚学allegro ,之前用pads,要显示top元件和丝印 可以输入命令 Z  1 SST, 比如查看每top层的时候,目前的方法是:
1. 在面板右边菜单Visibilty 里面只勾选TOP
2. 然后再Display ---color /Visibilty ----Package Geometry 里面勾选Silksreen top ,

查看BOT层的时候需要如上1,2 步骤,还需要去掉 勾选Silksreen top ,不然top层丝印会显示到bot层。

      感觉这种方法查看每一层的 效率较慢,特别是多层板的时候,需要在各层来回切换查看,
请问有比较快捷的方法能查看每一层的元件和走线吗,谢谢!

网友:
你先把Manufacture下的Artwork的Film Control 设置好,其中你设好assemby_TOP,包括silkscreen top 和top layer pad. 之后就可以用Visibility下的Views快速切换。

网友:
    楼上是一种方法,也可以录制快捷命令,和pads差不多,自己定义为sat

网友:
    16.6可以录src,我就这样用。17.2录了不能通用。

楼主:
    谢谢楼上三位,新年快乐~

网友:
    论坛有个板块专门讨论skill的
allegro初学者:快捷键及SKILL入门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fromuid=360198
    (出处: EDA365电子论坛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