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请教:选择电容的问题

楼主(2020-02-03):
    最近看了不少关了这种电路的图,其中好几个都选择的是有极电解电容
    但我很奇怪的是,如果选择有极电容时候,就比如右半边来说,到底选择左正右负?还是左负右正呢?  因为刚开始时候电流走向是1的线路,也说是需要左负右正,但是当右边三极管CE导通后,电流流向是2的线程,这时候岂不是需要左正右负?  所以很纠结为什么有些人选择有极电容,并且不懂提选择有极电容后到底应该怎么接?

网友:
    上面电路左右是对称的,三极管的直流偏置静态工作点设置,这里使用有极性电容没毛病。静态和动态工作不清,所以才有上面1路、2路导通分析,是不对的。

网友:
    高人来解答

网友:
    如果三极管作为开关管,3V电压会打开三极管,三极管的基极被钳位在0.7V左右,还有电容具有隔直通交的功能,直流电没办法流过电(漏电流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