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直流电机与舵机冲突怎么办? 是电压不够吗?

楼主(2020-02-03):
    不连接直流电机,舵机可以正常工作。只要连接舵机就不能正常工作。(是电压不够吗?)#include <REGX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IRIN=P3^2;
u8 IrValue[6];
u8 time,s1,s2,aa,bb,cc,dd,v,z=1;
    u16 aaa,bbb;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IrInit()
    {
        IT0=1;//下降沿触发
            EX0=1;//打开中断0允许
            EA=1;        //打开总中断

            IRIN=1;//初始化端口

    void ReadIr() interrupt 0

            u8 j,k;
        u16 err;
            Time=0;
            delay(700);        //7ms
            IF(IRIN==0)                //确认是否真的接收到正确的信号
            {

                    err=1000;                                //1000*10us=10ms,超过说明接收到错误的信号
                /*当两个条件都为真是循环,如果有一个条件为假的时候跳出循环,免得程序出错的时
                侯,程序死在这里*/
                while((IRIN==0)&&(err>0))        //等待前面9ms的低电平过去
                {
                            delay(1);
                            err--;
                }
                    if(IRIN==1)                        //如果正确等到9ms低电平
                {
                        err=500;
                        while((IRIN==1)&&(err>0))                 //等待4.5ms的起始高电平过去
                            {
                                delay(1);
                                    err--;

                            for(k=0;k<4;k++)                //共有4组数据
                            {
                                    for(j=0;j<8;j++)        //接收一组数据
                                {

                                            err=60;
                                        while((IRIN==0)&&(err>0))//等待信号前面的560us低电平过去
                                            {
                                                delay(1);
                                                err--;

                                            err=500;
                                        while((IRIN==1)&&(err>0))         //计算高电平的时间长度。
                                            {
                                                delay(10);         //0.1ms
                                                Time++;
                                                    err--;
                                                    if(Time>30)

                                                            return;

                                            IrValue[k]>>=1;         //k表示第几组数据
                                        if(Time>=8)                        //如果高电平出现大于565us,那么是1
                                            {
                                                IrValue[k]|=0x80;

                                            Time=0;                //用完时间要重新赋值

                    if(IrValue[2]!=~IrValue[3])
                {
                        return;
                    }
        }
    }
void dinit()

    TMOD=0x11;
    EA=1;
    ET0=1;
ET1=1;
TL0 = 0x30;
    TH0 = 0xfe;
TL1 = 0x87;
TH1 = 0xD6;
TR1=1;
TR0=1;
dd=0;
    cc=0;
aa=3;
    bb=0;
    PT0=1;
v=10;
    }
void qwer()interrupt 1
{
        TR0=0;
            TL0 = 0x00;
        TH0 = 0xfe;
            if(bb<aa)
            P0_1=1;
        else
            P0_1=0;
            bb++;
            bb=bb%40;
            if(s1==1)

                    aaa++;
                if(aaa==1000)
                    {aa=3;
                 s1=0;
                     aaa=0;}
            }
        TR0=1;

    void ert()interrupt 3
{
            TR1=0;
            TL1 = 0x87;
            TH1 = 0xD6;
            if(dd<cc)
               P1_0=1;
              else
           P1_0=0 ;
            dd++;
        dd=dd%40;
            if(s2==1)

                    bbb++;
                if(bbb==50)
                {s2=0;cc=0;bbb=0;}

            TR1=1;
}
void main()
{
    dinit();
 IrInit();
 P1_0=0;
 while(1)
 {
f(IrValue[2]==0x08)
      {s1=1;
a=2;
      IrValue[2]=0;

      if(IrValue[2]==0x5a)
s1=1;
   aa=4;
   IrValue[2]=0;

      if(IrValue[2]==0x18)

             cc=v;
         s2=1;
              IrValue[2]=0;
      }
f(IrValue[2]==0x1c)

           v=v+10;
             if(v>40)
             v=v-40;
             IrValue[2]=0;

 }
    }

网友:
    电压不够是一个可能,另外舵机需要持续稳定的PWM进行控制,如果使用定时器之类的模拟PWM进行控制,当模拟的PWM被打断时,舵机就会动作错误,所以舵机最好用硬件PWM进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