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MATLAB实现Mann-Kendall突变检测(mk突变检测)

楼主(2020-02-03):
%最近写论文需要用到MK检验法,网上收集到大量的matlab代码,但是没有一个代码能够
%完全正确运行或者分析信息不全,结合多位网友编写的MK检验法,经过我的改编,顺利得到
%正确的运行结果,谢谢各位网友,希望对有需要的盆友有帮助
% Mann-Kendall突变检测
% 数据序列y
% 结果序列UFk,UBk2
%--------------------------------------------
%读取excel中的数据,赋给矩阵y
%获取y的样本数
%A为时间和径流数据列
A=xlswrite('数据.xls')
x=A(:,1);%时间序列
y=A(:,2);%径流数据列
N=length(y);
n=length(y);
% 正序列计算---------------------------------
% 定义累计量序列Sk,长度=y,初始值=0
Sk=zeros(size(y));
% 定义统计量UFk,长度=y,初始值=0
UFk=zeros(size(y));
% 定义Sk序列元素s
s = 0;
从2开始,因为根据统计量UFk公式,i=1时,Sk(1)、E(1)、Var(1)均为0
% 此时UFk无意义,因此公式中,令UFk(1)=0
for i=2:n
   for j=1:i
         if y(i)>y(j)
           s=s+1;
         else
           s=s+0;
         end;
   end;
   Sk(i)=s;
   E=i*(i-1)/4; % Sk(i)的均值
ar=i*(i-1)*(2*i+5)/72; % Sk(i)的方差
Fk(i)=(Sk(i)-E)/sqrt(Var);
end;
% ------------------------------正序列计算end
% 逆序列计算---------------------------------
% 构造逆序列y2,长度=y,初始值=0
y2=zeros(size(y));
% 定义逆序累计量序列Sk2,长度=y,初始值=0
Sk2=zeros(size(y));
% 定义逆序统计量UBk,长度=y,初始值=0
UBk=zeros(size(y));
% s归0
s=0;
% 按时间序列逆转样本y
% 也可以使用y2=flipud(y);或者y2=flipdim(y,1);
for i=1:n
    y2(i)=y(n-i+1);
end;
% i从2开始,因为根据统计量UBk公式,i=1时,Sk2(1)、E(1)、Var(1)均为0
% 此时UBk无意义,因此公式中,令UBk(1)=0
for i=2:n
   for j=1:i
         if y2(i)>y2(j)
           s=s+1;
         else
           s=s+0;
         end;
   end;
   Sk2(i)=s;
   E=i*(i-1)/4; % Sk2(i)的均值
  Var=i*(i-1)*(2*i+5)/72; % Sk2(i)的方差
% 由于对逆序序列的累计量Sk2的构建中,依然用的是累加法,即后者大于前者时s加1,
% 则s的大小表征了一种上升的趋势的大小,而序列逆序以后,应当表现出与原序列相反
% 的趋势表现,因此,用累加法统计Sk2序列,统计量公式(S(i)-E(i))/sqrt(Var(i))
% 也不应改变,但统计量UBk应取相反数以表征正确的逆序序列的趋势
  UBk(i)=0-(Sk2(i)-E)/sqrt(Var);
end;
% ------------------------------逆序列计算end
% 此时上一步的到UBk表现的是逆序列在逆序时间上的趋势统计量
% 与UFk做图寻找突变点时,2条曲线应具有同样的时间轴,因此
% 再按时间序列逆转结果统计量UBk,得到时间正序的UBk2,做图用
UBk2=zeros(size(y));
% 也可以使用UBk2=flipud(UBk);或者UBk2=flipdim(UBk,1);
for i=1:n
   UBk2(i)=UBk(n-i+1);
end;
% 做突变检测图时,使用UFk和UBk2
% 写入目标xls文件:f:\test2.xls
% 目标表单:Sheet1
% 目标区域:UFk从A1开始,UBk2从B1开始
xlswrite('f:\test2.xls',UFk,'Sheet1','A1');
xlswrite('f:\test2.xls',UBk2,'Sheet1','B1');
figure(3)%画图
plot(x,UFk,'r-','linewidth',1.5);
hold on
plot(x,UBk2,'b-.','linewidth',1.5);
plot(x,1.96*ones(N,1),':','linewidth',1);
axis([min(x),max(x),-5,5]);
legend('UF统计量','UB统计量','0.05显著水平');
xlabel('t (year)','FontName','TimesNewRoman','FontSize',12);
ylabel('统计量','FontName','TimesNewRoman','Fontsize',12);
%grid on
hold on
plot(x,0*ones(N,1),'-.','linewidth',1);
plot(x,1.96*ones(N,1),':','linewidth',1);
plot(x,-1.96*ones(N,1),':','linewidth',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