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IC16f单片机可以使用22.1184M晶振吗?

楼主(2020-02-03):
PIC16f单片机手册上说最大晶振为20M,但之前的项目中使用22.1184M晶振没问题,现在出现了不正常的情况。还不知道是什么影响的,就想22.1184M晶振是不是有什么影响。

网友:
手册说的最大20M晶振,是在整个工作温度及确定的电压范围下4.5~5.0V,及相关工作状态确定时,获得的
如果LZ使用22.1184M晶振,注意以下问题,应该是可以长时工作的:
1.确定器件工作温度范围较手册(-40~85℃)上要窄,最好是民用级温度(0~70℃)
2.器件的工作电压要稳定,最在电压范围为5V±3%以内
3.器件的其它性能 不能超过手册的绝对最大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