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线电感的本质是什么?

楼主(2020-02-03):
    最近在家看电源完整性,大家都知道 “电容不仅仅是电容” ,其包含理想电容+等效串联电感+等效串联电阻。对于这个等效串联电感,一般解释为引线所引起的电感。我在学习金丝键合技术时也看到引线电感的考虑,但是想不明白引线电感是怎么分析得到的?
我自己理解,正常情况:信号的电场与磁场同相;电容表现为电场超前(电压先于电流变化);电感表现为磁场超前(电流先于电压变化);
    地弹现象也是芯片封装引线电感产生的。
希望各位可以指点引线电感是怎么产生的,分析一下原理?

网友A:
    观察流过元件的交变电流最小可能路径所围绕的环路,该环路形成单匝线圈,即电感。

网友B:
电容上的引线,在高速的情况下,应按传输线来分析,也就不难理解
    电容引线电感产生的原理,参见下图:

    详细内容请参见:高速数字电路设计——传输线理论

网友C:
    首先你需要理解啥是电感,电感并非局限于我们初中学习过的线圈,电感是广泛存在的。
    什么是电感,可以参考《信号完整性分析》6.1章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观察流过元件的交变电流最小可能路径所围绕的环路,该环路形成单匝线圈,即电感。

谢谢指导,我仔细再研究思考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上的引线,在高速的情况下,应按传输线来分析,也就不难理解电容引线电感产生的原理,参见下图:
    [/ba ...

这种方式理解比较直观,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需要理解啥是电感,电感并非局限于我们初中学习过的线圈,电感是广泛存在的。
    什么是电感,可以参考 ...

    谢谢你的指导~本章看了,受益匪浅。在此将答案贴出,供后面看到此帖子的人学习。当芯片晶体管切换状态时,会有一个急速变化的电流需求(稳压芯片一般DC~100KHz的响应速度,因此对于高速芯片需要bulk电容供电),此时磁力线匝数发生变化,导体两端产生一个感应电压,该电压是一个重要的噪声源。

在此感谢各位大佬的指导与帮助,谢谢大家

    噪声产生

    噪声产生

    电感产生原理

    电感产生原理

网友:
    大家讨论的热情高涨。

网友:
    我看过一本书是这样说,电感最直观的解释就是弯曲的导线,引线都是弯曲的,肯定存在等效电感,而且当有高频信号通过时,此等效电感就不能忽略了

网友:
    我知道有金丝键合这么回事,但要“金丝键合技术时也看到引线电感的考虑”考虑到这点,我的知识点就完全不够用了。
    这些都是IC设计的高端人才要掌握的知识点,我仅仅就是一个应用工程师,说不上话的。
我围观。

网友(2020-09-07):
    按传输线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