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基于单片机的轮式机器人控制系统

楼主(2020-02-03):
摘要:设计了一-种基于单片机的轮式机器人导航控制系统,介绍了系统的工作原理和结构。运行试验表明,导航控制
系统工作稳定可靠,满足轮式机器人的运行要求。

关键词:单片机: PWM;模糊控制:机器人

0引言
轮式机器人作为一项比较实用的技术,在工业、
农业、医疗和人民生活等领域具有巨大的应用前景。
导航控制系统是轮式机器人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它
要解决三方面的问题:一是机器人在空间的位置、方
向、环境信息的精确检测;二是所获得信息的分析及
环境模型的建立;三是使机器人安全行走的路径规
划。
本文所设计轮式机器人导航控制系统采用四轮差.
速转向式的机械机构:前面两个轮是驱动轮,由两台
自带减速器(65:1)的它励式直流电机驱动,后面
两个轮是随动轮。这样,通过控制两个驱动轮的转
速,就可以使机器人按照要求的方向和速度移动。行
走轨迹的诱导信号由埋设在地下通有高频电流的电磁
诱导线产生,机器人身上对称安装两个电磁感应传感
器,其接受的电磁信号强度的差异可以反映其偏离路
径的程度,单片机控制系统根据这种偏差来调节行走
的路径。
1导航控制 系统的硬件组成
轮式机器人导航控制系统的硬件组成如图1所
示。整个系统由三部分组成,即:由单片机AT89C52
构,成的单片机应用系统:由电磁感应传感器、放大调
理电路和A/D转换电路构成的前向通道:由互锁保
护和PWM直流调速电路构成的后向通道。工作时,
由电磁感应传感器检测机器人的位置,经过放大调理
电路和A/D转换,将位置信号送入单片机;单片机
将位置信号进行数字滤波,与系统设定值进行比较,
按照模糊控制算法进行运算,通过输出PWM信号去
控制直流电动机按照--定的速度转动,带动机器人沿
诱导线的甄荐趣。
1.1 单片机应用系统
在整个单片机控制系统中,CPU既是运算处理
中心,又是控制中心,是最关键的器件。本系统中选
用与MCS-51系列完全兼容的AT89C52单片机,它
是一种低功耗、高性能、CMOS八位微处理器。
AT89C52可构成真正的单片机最小应用系统,缩小系
统体积,提高系统可靠性,降低系统成本。
本系统的键盘显示接口电路采用专用的接口芯片
8279。它是Intel公司生产的8位微处理器键盘/显示
通用接口芯片,其主要功能是:接收来自键盘的输入
数据并作预处理以及对数据显示的管理和显示器的控
制。系统采用8279管理键盘和显示器,可减轻CPU
的负担,充分提高CPU的工作效率,可减少软件编
程工作量,而且显示稳定。
1.2 前向通道电路
磁感应传感器是将测头线圈放置在通有交变电流.
的导线附近,线圈中将产生感应电动势。感应电动势.
与线圈至导线的距离成反比。但是由于感应电动势信
号比较微弱,必须经过放大,增大其幅值。由于感应
电动势信号比较微弱,必须经过放大,增大其幅值。

附件下载:

网友:
在整个单片机控制系统中,CPU既是运算处理中心,又是控制中心,是最关键的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