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基于单片机的恒温控制系统的设计研究

楼主(2020-02-03):
摘要:研究了怎样由单片机实现恒温烘箱的恒温控制。从硬件和软件两方面介绍了温度控剌系兢的设计思路,对硬件原理围和程
序流程困作了系统的描述。具有键盘温度给定值、LED显示温度值和温度地限报警的功能,实现自动控温。

关键词:单片机恒温烘箱 模糊拉制

温度是工业生产中常见的工艺参数之
一。对于不同生产情况和工艺要求下的温
度控制,所采用的加热方式和控制方式都
不同。本文的电热恒温烘箱采用单片机做
主控单元,并采用模糊控制技术可实现对
温度的采集和控制等要求。
1系统总体方案设计
温度控制系统总体方案设计分为三个
部分:人机对话部分、主机和温度检测与
控制部分。
2系统硬件设计
根据系统的总体设计方案,选择系统
所需的硬件设计电路如图1所示。其中包
括:主机、温度检测部分.温度控制部分
和人机对话部等。
2.1主机
选用AT89C52作为控制系统的主机..
它是一种低功耗、高性能、CMOS8位微处
理器.由于其内部有8KB的flash存储器,
因此不需要外扩程序存储器。
2.2温度检测部分的设计
温度检测部分包括温度传感器、变送
器和A/D转换器三部分。
这里温度传感器选择如下:本系统的
测温范围是50~200C,可选用型号为
WZB-003.分度号为BA2的铂热电阻,适
用于0- 500C的温度测量范围,可以满足
本系统的要求。
选DBW-130型温度变送器, 将0~
10mA信号转换成与温度成正比的电压,
当温度在50~ 200C时变送器输出0 - 2V
的电压。
本系统要求温度控制误差≤士2C,
采用MC14433八位A/D转换器,最大量
化误差为土0.5 x (1/255) x 200C=土
0.4C,能够满足精度要求。
2.3温度控制部分设计
温度控制部分包括D/A转换器、光耦
合元件、驱动器、晶闸管功率调节器和电
热丝几部分。
双向晶闸管和电热丝串接在交流220V
供电回路中。单片机经运算输出的数字控
制量从P2口输出,通过DAC0832转换成
模拟量,通过光电隔离器和驱动电路送到
可挖硅的控制端,从而控制电阻丝的通电
加热功率。
2.4人机对话部分的设计
人机对话部分包括显示、键盘和报警
三部分。
(1)显示部分的设计
在本设计中使用74LS164,它是8位申
人并出移位寄存器,作为静态显示器的显
示输出口。段码由串行口RXD经移位寄存
器井行输出到LED显示器。
(2)键盘的设计
本系统中键盘处理程序采用扫描工作方
式进行处理,利用CPU在完成其他工作的空
余调用键盘扫描子程序。既保证了任务的优
先级,同时又能及时响应键盘的操作。
(3)报警功能的实现
当恒温箱温度高于或低于设定温度
时,P3.4口送出的低电平经反向器驱动蜂
鸣器鸣叫报警。
3系统的软件设计
3.1主程序流程图
主程序流程图如图2所示。主要完成:
对单片机硬件资源进行初始化t温度的数
据采集;外部中断响应;温度控制越界报警
等功能。
3.2温度控制模糊决策程序
本系统模糊决策程序的输人信号为0
t和△t, Ot=设定温度-测量温度,04=
本次温度-.上次温度。当-5C≤0 t≤+5
C,-1C≤0 t,≤+1C的范围内变化时,
根据模糊决策输出相应的控制量,当
<-5C或0 t< -1C时,输出控制为最大
值,当0t>+5C或0 t> +1C时,输出.
控制量为最小值。

附件下载:

网友:
选用AT89C52作为控制系统的主机.它是一种低功耗、高性能、CMOS8位微处理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