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PCB Genesis拼SET画工艺边的方法

楼主(2020-02-03):
在PCB行业中,客户提供的PCB尺寸较小,为方便PCB加工,并生产提高生产效率,通常小于80X80mm需拼板处理的,

拼板要求可能来自按户指定拼板,也有可能是由工厂自行拼板,但对于CAM来说就需将PCS拼成SET了,这里就给CAM带来不小工作量了,

这里讲解工厂自行拼板,如何实现自动拼板与画工艺边 的实现方法。

一.实现方式

     1.获取单只外形坐标数据

     2.遍历坐标数据,获取最左侧,最下侧,最右侧,最上侧 线段装入4个集合中

     3.将4个集合中重复线段,细小间距,线段偏差进行过滤与校正处理

     4.接着将4个集合按小大到排序,左右两边集合按Y轴排序,上下两边集合按X轴升排序,再转为点链,共4个点链

     5.再通过单只尺寸,矩形左下,右下,右上,左上,4个点坐标分别对点链头尾进行判断,如果不重合,则加入到点链中,在点链中2个相邻的点,即为锣空区。

     6.通过用户输入的矩形阵列X多少个,Y多少个,相应的4点链也进行拼矩阵,并获取点链与点链相邻之间的关系,间距,上下左右是否存在档板,档板宽度的信息,这里就得建立结构化数据存储它了;后面判断用得着的

    7.到这一步数据将承现为一个二维矩阵形式,在单只中点链上下左右的周边信息有了,在SET中点链中上下左右的周边的信息也有了,就可以跟据这些点链的关系画工艺边了,怎么画呢,画工艺边需提前建立N种工艺边画法模型,点链的关系匹配哪种模型就按哪种模式直接画就好了。

    说明:此画法是基于模型,可以达到在SET中单只旋转或镜像 单只与单只之间的点链关系也相应变化,照样可行的。但必须是矩阵,上下左右不能错位;可能会有预料不到的问题。后续扩展,锣空位按Slot槽来画,自动加内角孔,自动画锣带 熔合在一起。

二 .实现效果

网友:
下面还是动图,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