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层板改4层板后

楼主(2020-02-03):
原来有一个2层板的方案,可以通过EMC测试。不知道什么原因,公司决定改成4层板。更改更改方案是:所有的元器件不动,只把所有的电源分到第3层,PCB两面的GND铜箔变多了,会适当增加一些GND孔。公司问我,这样改EMC(主要是RE)能测过吗?我有点不敢下结论,说理论上应该会变好才对。

网友:
一般是4层改为两层来降低成本,如果改为4层,那么就好办多了;首先注意叠层,然后第三层做电源平面的话,要看第四层的布线。第四层的高速线的在第三层的投影也必须是GND,信号换层附近加GND孔。走线打破电源平面的完整性是必然的,这需要考虑电源的供电和完整性,用电量小的低速信号和电源就可以一根线反复穿;用电量大的才会大面积铺铜。

确实如此。如果设计上回流不好的话,容易引发新的问题。正所谓“油多未必菜不坏”呀。 还有就是电源平面引入,与地平面之间是否会形成腔体谐振呢?这点也要考虑。

楼主:
谢谢大侠!原以为2层板过了,4层板也没问题。原来还要将就这么多啊

网友:
    一般问题不大,通常会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