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导网表的设置项Ignore Electrical constraints 这个选项去哪里了?

楼主(2020-02-03):
16.6以前的setup里都有Ignore Electrical constraints这个选项,可以阻止原理图的规则导入到PCB中,17.2里怎么没了?各位大神知道这个选项放到哪里去了?

网友A:
和16.6的还是一样的,如果你的没有建议你去打个新点的补丁!

网友:
说的对,要打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16.6的还是一样的,如果你的没有建议你去打个新点的补丁!

我有打补丁056的,好像比您的还新~~~这是咋回事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16.6的还是一样的,如果你的没有建议你去打个新点的补丁!

我再找个最新的补丁试试看~
多谢老大~~

网友(2020-05-22):
    应该不是补丁的问题。
我同一个版本,打开不同的原理图,有的有这个选项,有的没有。
把我整郁闷了。

网友:
    感觉是如果打开的是之前16.6版本的原理图会有这个选项。如果是17.2设计的原理图文件,就没有这个选项。

网友(2021-02-24):
    你好,解决了吗?

网友(2024-01-10):
    我的17.4也没有这个Ignore Electrical constraints选项,那位大神知道怎么把这个选项弄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