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2层板如何降低辐射?

楼主(2020-02-04):
一些公司经常为了降低成本,将4层板降低到2层板,但是对于EMC而言则提升了风险,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来降低辐射?

网友:
有一种情形是,将板子空余的位置都用于铺设大量的GND和通孔,尤其高速信号线两边,本身这样的做法已经对信号的特征阻抗有巨大的影响,然而小公司不顾这些,只求能出货不卡海关就可以。其他大神有没有好的方法,希望可以共享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