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下继电器电路在用MOS管控制的时候,会出现延时,这个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

楼主(2020-02-04):
咨询一下继电器电路在用MOS管控制的时候,会出现延时,这个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
这个延时使用示波器抓取的电压波形,波形有拐点

网友:
我是选择了内部电阻很小的MOS,好像没有

网友:
如果是吸合延迟,可能MOS管栅极电阻阻值过高,如果是释放延迟,除了栅极电阻阻值过高,还可能是吸合状态下的线圈励磁电流太高。

网友:
    继电器本身的特性就有一定的吸合释放延时,而且这个参数会随着使用过程发生变化(老化)。如果你想用继电器来实现过零切换这类比较精确的控制,我觉得要考虑增加一个测量和训练的算法,比如测量每次发出切换指令到实际切换动作发生之间的延时,然后比如取最近N次(与操作频次有关)平均值作为下一次控制时预计会发生的延时参数,补偿到控制中去。

    真是一個整死軟件的好方法,最近跟他們感情不太好,下次我來試試。>_<|||

网友:
    mos管米勒效应的存在,导通本来会有个延迟,可以考虑看下加一个mos驱动提供瞬间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