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做静电实验的时候,用静电枪打继电器电路的时候,总会出现复位或者死机的情况?

楼主(2020-02-04):
在做静电实验的时候,用静电枪打继电器电路的时候,总会出现复位或者死机的情况,这块的电路不知道怎样修改,才能通过静电实验

网友:
具体电路去掉所有的参数能不能发出来?

网友:
三极管ce两极之间加一个33nf左右的电容看看

网友:
    继电器电路控制什么呢?继电器是类似电感,很容易耦合静电能量。故需要看继电器连接的信号以及其目的。

网友:
    无图无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