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变压器

楼主(2020-02-04):
脉冲变压器
1概述
        对脉冲变压器而言,因为主要考虑波形传送问题。即使同样是宽频带变压器,但只要波形能满足设计要求,磁心也可以工作在非线性区域。因此,其外形可做得比通信用变压器小很多。还有,除通过大功率脉冲外,变压器的传输损耗一般还不大。因此,所取磁心的尺寸大小取决于脉冲通过时磁通量是否饱和,或者取决于铁耗引起的温升是否超过允许值。
        脉冲变压器的最新分析方法,是将脉冲变压器按分布参数方式来处理,被称作传输型脉冲变压器。
2脉冲变压器的工作原理
       脉冲变压器[3]工作原理利用铁心的磁饱和性能把输入的正弦波电压变成窄脉冲形输出电压的变压器。可用于燃烧器的点火、晶闸管的触发等。脉冲变压器结构为原绕组套在断面较大的由硅钢片叠成的铁心柱上,副绕组套在坡莫合金材料制成的断面较小的易于高度饱和的铁心柱上,在两柱中间可设置磁分路。电压和磁通的关系,输入电压u1是正弦波,在左面铁心中产生正弦磁通Φ1。右面铁心中磁通Φ2高度饱和,是平顶波,它只有在零值附近发生变化,并立即饱和达到定值。当Φ2过零值的瞬间,在副绕组中就感应出极陡的窄脉冲电动势e2。磁分路有气隙存在,Φσ基本上按线性变化,与漏磁相似,其作用在于保证Φ1为正弦波。

3结构编辑

脉冲变压器的结构和一般控制变压器类似,由导电的绕组和导磁的铁心构成了脉冲变压器的核心部分。不过绝大多数脉冲变压器铁心做成环形,材料一般为坡莫合金或锰锌铁淦氧磁性瓷等;其绕组是双边或三边的,第三边绕组一般是为改善某种性能而设置的,绕组特点是通过改变副绕组的绕向来改变输出端脉冲信号的极性。

4与一般变压器的比较编辑

  所有脉冲变压器其基本原理与一般普通变压器(如音频变压器电力变压器电源变压器等)相同,但就磁芯的磁化过程这一点来看是有区别的,分析如下:

  (1) 脉冲变压器是一个工作在暂态中的变压器,也就是说,脉冲过程在短暂的时间内发生,是一个顶部平滑的方波,而一般普通变压器是工作在连续不变的磁化中的,其交变信号是按正弦波形变化.

  (2) 脉冲信号是重复周期,一定间隔的,且只有正极或负极的电压,而交变信号是连续重复的,既有正的也有负的电压值。

  (3) 脉冲变压器要求波形传输时不失真,也就是要求波形的前沿,顶降都要尽可能小,然而这两个指标是矛盾的,

  脉冲变压器的主要用途[5]是:

  脉冲变压器广泛用于雷达、变换技术;负载电阻与馈线特性阻抗的匹配;升高或降低脉冲电压;改变脉冲的极性;变压器次级电路和初级电路的隔离应用几个次级绕组以取得相位关系;隔离电源部分的直流成分;在晶体管(或电子管)脉冲振荡器中使集电极(阳极)和基极(栅极)间得到强藕合;采用若干个次级绕组,以便得到几个不同幅值的脉冲,使电子管的板极回路和栅极回路,或晶体管的集电极与基极间形成正反馈,以便产生自激振荡;作为功率合成及变换元件等。

5主要用途编辑

  脉冲变压器广泛用于雷达、变换技术;负载电阻与馈线特性阻抗的匹配;升高或降低脉冲电压;改变脉冲的极性;变压器次级电路和初级电路的隔离应用几个次级绕组以取得相位关系;隔离电源部分的直流成分;在晶体管(或电子管)脉冲振荡器中使集电极(阳极)和基极(栅极)间得到强藕合;采用若干个次级绕组,以便得到几个不同幅值的脉冲,使电子管的板极回路和栅极回路,或晶体管的集电极与基极间形成正反馈,以便产生自激振荡;作为功率合成及变频

网友(2020-04-20):
所有脉冲变压器其基本原理与一般普通变压器(如音频变压器、电力变压器、电源变压器等)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