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基于串行A/D转换器TLC1549的阀门开度仪

楼主(2020-02-04):
摘要:阀门开度仪以AT89C51单片机为核心,通过在阀门电机轴上安装的电位计传感器获得阀
门电机轴的转动角位移,从而得出阀门的开度,达到自动检测的目的。详细介绍了串行控制的10
位A/D转换器TLC1549的特点和功能,说明了TLC1549 与AT89C51单片机在阀门开度仪中的硬件
电路和软件程序。实践证明,该阀门开度仪数据采集准确可靠、工作稳定。

关键词: TLC1549; AT89C51 单片机;阀门开度

1概述
工业测控领域中,经常要对阀门开度等缓变信
号进行测量,利用串行A/D转换器,配合单片微
处理器,设计应用系统,既降低硬件的开支,又满
足实际的工程测量要求,减少了连线,提高了应用
系统的可靠性。该系统是以AT89C51单片机为核
心,采用10位串行A/D转换器TLC1549的采样系
统。
LC1549芯片
TLC1549是10位串行控制A/D转换器,具有
内在采样和保持电路及片内系统时钟。由于采用串
行方式使得它只有8个引脚,用3条接口线与单片
机连接即可,操作简单。
2.1TLC1549芯片引脚
TLC1549 的引脚如图1所示。其引脚的功能说
明见表1。2.2 TLC1549的工作方式.
TLC1549有6种工作方式,见表2。
其中表2所示的快速方式和慢速方式,在实际
应用中并无本质区别,主要决定于I/O CLOCK周
期的大小,一般来说,时钟频率大于280 kHz时可
认为是快速工作方式,小于280 kHz时可认为是慢.
速工作方式。
从CS下跳到DATA输出数据要有1.3μs的延时,在连
续进行A/D转换时,在上次转换结果输出的过程中,
同时完成本次转换的采样,这样大大提高了A/D转
换的速度。如果I/O CLOCK的时钟频率为2.1 MHz,则
完成一个A/D转换时间大约为1/2.1 x10 +21 +
1.3 =26 μs。如果用于对连续模拟信号进行采样.
转换,其速率是相当快的。
3应用介绍
3.1硬件设计
阀门开度检测仪采用电位计作为传感器获得阀
门电机轴的转动角位移,从而得出阀门的开度。
对于TLC1549芯片,输入电压为0时,转换
后的数字量为0;输入电压为5 V时,转换后的数
字量为1 023。阀门全关对应电位计电压为0.5 V,
TLC1549转换后的数字量为102;阀门全开对应电
位计电压为4.5 V,TLC1549 转换后的数字量为
920; 当阀门在全关和全开间变化时,电位计的电
压在0.5 ~4.5 V之间变化,TLC1549 转换后的数
字量就在102 ~920之间变化。这样,就使机械信
号变成了相应的数字信号。阀门开度角θ = (V;-
0.5)/ (4.5 -0.5) = (D; - 102)/(920 - 102)。其
中V;为电位计输出给TLC1549 的电压值,D;为
TLC1549转换后的数字量,由此式,可以得出阀门.
开度角。TLC1549芯片与AT89C51单片机的接口
电路[1如图2所示。在电路中AT89C51的P1.5~
P1.7分别控制TLC1549芯片的片选、时钟I/O
CLOCK和转换数据输出端DATA OUT。

附件下载:

网友:
TLC1549是10位串行控制A/D转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