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基于VB的全自动汽车检测中PC机与单片机的串行通信编程方法

楼主(2020-02-04):
摘要: 利用VB6.0中的MSComm通信控件编程,并以实际项目为例,实现Window下PC
单片机的多路串行通信.采用图形用户界面,使用简单,操作方便.

关键词:自动检测;单片机;串行通信; MSComm控件

全自动汽车检测,通常是指汽车在不解体的情况下对车辆技术状况、维修质量进行各项技术性能的
测试、检查、诊断和鉴定中,而且整个测试过程中无需人为控制,是一门近年来才发展起来的技术.它是
通过PC机检测光电开关获得开始测量信号,按照约定的通信协议,向下位机发出开始检测信号,下位
机根据通信协议控制不同的检测仪器(灯光仪、尾气分析仪、烟度计等)进行测量,并发回检测结果数据,
然后PC机对收到的数据包进行处理,分别获得各项数据.这项技术的广泛运用,对保证车辆的安全性、
可靠性、动力性、经济性,提高车辆的维修质量,加强车辆的技术管理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VB中的通信控件
Visual Basie( 简称VB)是Windows系统开发的一种高效.易学、易用的主要语言.它支持面向对象
程序设计,支持结构化的事件驱动编程模式,并可使用无限扩增的控件[闪.在Visual Basie 中通过提供
功能强的通信控件以使串行通信程序设计方便且高效.通信控件的文件名是MSComm. oex,其对象名
称是MSComm,利用它可以灵活地编写串行通信程序.在标准版中无通信控件,但可以方便地将通信控
件扩增进去即可使用.因此只要熟悉和掌握通信控件的结构和使用方法,就可以毫不费劲地设计有关的
通信程序,VB中的每个控件都有其相应的事件和属性.通信控制只提供--个事件OnComm,该事件的
触发可导致对串口的通信事件及错误进行处理.可通过CommEvent属性进行判断以决定当前发生的
通信事件和通信错误同.
VB中的通信控件的属性主要有:
CommPort:指定使用某- -串行口通信,缺省值为COM1.可设置1-16个,但每个通信控件只对应
一个串口.
Settings:初始化串口通信参数,包括波特率.奇偶校验、数据位数.停止位. .
Input:读入并清除接收缓冲区字符,每次读入个数由InputLen属性决定.读取前用户可检查In-
BufferCount属性值以确定接收缓冲区是否已达到InputLen个数的字符.
InputLen;每次Input读入的字符个数.缺省值为0,表示读取接收缓冲区全部内容.
InBuffersize:设置接收缓冲区的大小,缺省值为1024字节.
InBufferCount:返回接收缓冲区中已接收的字符数,通过置0可清除接收缓冲区.
Output:写数据到发送缓冲区.可传送文本或二进制数据,数据须声明用为Variant 变量.
Out Buffersize:设置发送缓冲区的大小,缺省值为512字节.
Out BufferCount :返回发送缓冲区中等待发送的字符数,通过置0可清除发送缓冲区.
Portopen:通信开始前打开串行口.
PortClose:通信结束后关闭串行口.
SThreshold:设置某-.数值.一旦发送缓冲区的字符数减少到小于该设定值时,就会置CommEvent
属性为MSCOMMEVSEND,且OnComm事件被触发.其缺省值为0,表示不能触发OnComm事件;为
1则当发送缓冲区空时就触发OnComm事件.用该属性可完成发送数据后的一系列处理.
RThreshold:设置某一数值. 每次该数值(个数)的字符被放到接收缓冲区,CommEvent属性就被
置为MSCOMMEVRECEIVE,且触发OnComm事件.缺省值为0,表示不能触发OnComm事件.用该
属性可完成对串口接收数据的处理.
CommEvent:返回最近刚发生的事件或错误的代码值.当SThreshold,RThreshold为0时,该属性
将不再迫踪响应ComEvReceive,ComEvsend事件;每当CommEvent属性值变化时就会产生OnComm
事件,指示一一个通信事件或错误发生.

附件下载:

网友:
Visual Basie( 简称VB)是Windows系统开发的一种高效.易学、易用的主要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