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接地

楼主(2020-02-04):
在一个设计里有保护地、机壳地、功能接地、数字地、模拟地等等。对于EMC来说,这些地应该怎么接更好呢?

网友A:
主板上面一般有数字地gidital gnd,还有大概率模拟器件有时候要割出来避免噪声传递到一些重要芯片,独立割出一块地,模拟地analog gnd,接口区的位置为了静电直接打入进来,也会割出一块地来保护,就是保护地Protected gnd,机壳部分就是chassis gnd.保护地和机壳地要保证充分电气搭接,这对接口区的结构设计和连接器线缆选型有一定的要求。对于功能地,我不清楚,请其他大侠回答吧。

网友:
    大家可以反过来思考,定义这些地的唯一目的是什么?然而为了这个目的,我们才给与取了这么多“地”的新的名字,也许搞清楚地定义的目的,很多事情就简单了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上面一般有数字地gidital gnd,还有大概率模拟器件有时候要割出来避免噪声传递到一些重要芯片,独立割 ...

谢谢

网友:
    3楼说的对,其实关键是这些GND的本身用途是做什么,物理上其实都是金属而已

网友:
    模拟地要与其他的地隔开,因为模拟电路最容易被干扰,数字地与功能地一起,保护地与机壳地一起,最终是单点接地,以上个人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