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介绍一下Altium Designer18的简单使用与操作方法

楼主(2020-02-04):
关于如何用altiumDesigner18的简单使用与操作,包括怎样创建工程文件,原理图文件,PCB文件,原理图库文件,PCB库文件和如何对原理图中的器件进行封装,如何连线和生成最终的PCB。
要绘制一个PCB板子,第一步是创建工程,首先打开Altium Designer18,点击文件-新的-项目-PCB工程。然后在生成的工程点击右键-添加新的…到工程-分别选择schematic、PCB、Schematic Library、PCB Library。创建完成这4个必要文件后,将这四个文件分别进行保存。
加下来就是每一个文件的具体操作。
首先要确定PCB板要完成的具体功能,根据功能绘制出来原理图。在绘制原理图之前,对于特殊的原理器件,可以在Schematic Library自己进行绘制。
一、绘制Schematic Library库文件
例如可以自己绘制一个电阻。首先双击.Schlib文件,运用图上的绘制工具进行绘制。
1.首先点击A图标左边的直线,绘制一个类似于电阻的长方形

2.然或点击放置管脚按钮。放置是可以按Tab按键先编辑管脚的编号,管脚的长度等等。要注意在放置时管脚的一段有空白,空白的用于接线,要放置到外侧。

3.根据电阻的形状,分别在长方形两侧放置管脚,即可得到想要的电阻原理图。

4.保存文件。

二、绘制PCB库文件
1.双击.PcbLib文件,点击工具-IPCCompliant Footprint Wizard,进入库文件创建向导,在弹出的新对话框点击Next找到与电阻相似的文件,点击CHIP,点击NEXT,进入电阻的属性设置界面。
2.确定实际要用到电阻,我用的是贴片电阻0603型号的电阻。然后去网站搜索该电阻的具体属性。

3.根据搜索到的电阻属性进行设置。
4.点击保存。这样一个电阻的PCB库就绘制完成了
5.点击箭头所示位置

双击文件的名字,在新的对话框中进行改名。

三、对原理图和库进行封装
1.将需要用到的电阻添加到原理图中。点击.schdoc文件,点击左边的库。在点击刚刚创建的原理图库的电阻。双击电阻名,或者右键-Place,再将鼠标拖动到画布。点击戍边左键即可放置。

2.放置电阻后,双击电阻,在弹出的Propertier中,可以对电阻进行编号,定义阻值,还有封装操作。
3.点击图中Add箭头,在弹出的会话框PCB模型中,点击浏览,找到刚刚新建的PCB库文件。点击确定,就对电阻完成了封装操作。一个有实际意义的电阻就创建好了。

4.如果对大量原理图器件进行封装,可以点击工具-封装管理器。在弹出的会话框,就可以查看每个原理图文件是否进行了封装,还可以进行批量的封装,方便快捷。

网友:
想升级版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