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SMT工厂一般都有哪些生产设备吗?快看过来

楼主(2020-02-04):
SMT生产线上有许多特殊设备。SMT工厂的生产设备主要是贴片机,焊膏印刷机,回流焊炉,AOI,送板机,接驳台等。每个设备都有不同的作用。下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1、贴片机

贴片机是SMT生产线上技术最先进的生产设备。它的功能是准确的把元件放置在PCB线路板上的指定位置。有因素可用于测量贴片机的性能但是最重要的是贴装速度、安装精度、PCB尺寸,贴装范围等这些原因。在SMT工厂的生产线上,最重要的就是贴片机,贴片机的性能是确定生产线的主要标准。

   2、锡膏印刷机

焊锡膏印刷机又称SMT印刷机,SMT丝网印刷机,是SMT生产线的前端工艺设备。它的作用是将焊膏和胶水印刷到PCB线路板上,为后面的贴片加工过程做准备工作。锡膏印刷机具有手动,半自动和全自动三种锡膏印刷机,可以根据实际生产中的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设备。

  3,回流焊炉

  回流焊炉是SMT生产线的下游工艺。它的主要功能是把贴装好的PCB板和元件的焊料融化后粘接到主板上。还有许多类型的回流焊炉,例如热风回流焊接,热丝回流焊,热气回流焊和激光回流焊等不同种类。

  4,外围设备

  除了三大设备以外SMT还有许多外围设备,例如用于检测PCB电路板连接的AOI,用于设备之间传输的接驳站,以及自动检测组件设备。这些SMT外围设备可与贴片机,焊膏印刷机和回流焊炉一起使用。将共同构建一条全自动SMT生产线,以提高生产效率和自动化程度。

一般我们说的SMT生产设备主要是指贴片机,锡膏印刷机和回流焊炉这三种设备。一条生产线的性能和效率主要就是取决于这三种SMT生产设备。佩特电子SMT产线均采用优质生产设备,能够确保产品的高品质。

网友:
看完了,没记住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