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Flash的结构、引脚及操作状态

楼主(2020-02-04):
    NANFlash的结构、引脚及操作状态
            NAND Flash中的N是NOT,含义是Floating Gate中有电荷时,读出‘0’,无电荷时读出‘1’,是一种‘非’的逻辑;AND的含义是同一个Bit Line下的各个基本存储单元是串联的,是一种‘与’的逻辑,这就是NAND的由来。
    1、SLC和MLC的实现机制

    NAND Flash按照内部存储数据单元的电压的不同层次,也就是单个存储单元中,是存储1位数据,还是多位数据,可以分为SLC和MLC。

    • SLC,Single Level Cell。单个存储单元,只存储一位数据,表示成1或0。对于数据的表示,单个存储单元中内部所存储电荷的电压,和某个特定的阈值电压Vth,相比,如果大于此Vth值,就是表示1,反之,小于Vth,就表示0。

    对于nand Flash的数据的写入1,就是控制External Gate去充电,使得存储的电荷够多,超过阈值Vth,就表示1了。而对于写入0,就是将其放电,电荷减少到小于Vth,就表示0了。

    • MLC,Multi Level Cell。单个存储单元,可以存储多个位,比如2位,4位等。其实现机制就是通过控制内部电荷的多少,分成多个阈值,通过控制里面的电荷多少,而达到所需要的存储成不同的数据。比如,假设输入电压是Vin=4V(实际没有这样的电压,此处只是为了举例方便),那么,可以设计出2的2次方=4个阈值,1/4的Vin=1V,2/4的Vin=2V,3/4的Vin=3V,Vin=4V,分别表示2位数据00,01,10,11,对于写入数据,就是充电,通过控制内部的电荷的多少,对应表示不同的数据。

    对于读取,则是通过对应的内部的电流(与Vth成反比),然后通过一系列解码电路完成读取,解析出所存储的数据。这些具体的物理实现,都是有足够精确的设备和技术,才能实现精确的数据写入和读出的。

    单个存储单元可以存储2位数据的,称作2的2次方=4 Level Cell,而不是2 Level Cell;同理,对于新出的单个存储单元可以存储4位数据的,称作2的4次方=16 Level Cell。

    NAND结构消除了传统EEPROM中的选择管,并通过多位的直接串联,将每个单元的接触孔减小到1/2 n(n为每个模块中的位数,一般为8位或16位),因此,大大缩小了单元尺寸。NAND采用F-N写入和擦除,其最大缺点是多管串联,读取速率较其他阵列结构慢。另外,由于采用F-N模式写入,编程时需加20V左右的高电压,对可靠性不利。NANDFlash具有以下特点:

    • 以页为单位进行读和编程操作,1页为256或512B(字节);以块为单位进行擦除操作。1块为4K、8K或16KB。具有快编程和快擦除的功能,其块擦除时间是2ms;而NOR技术的块擦除时间达到几百ms。

    • 数据、地址采用同一总线,实现串行读取。随机读取速度慢且不能按字节随机编程。

    • 芯片尺寸小,引脚少,是位成本(bit COST)最低的固态存储。不支持代码本地运行,运行前需要拷贝到RAM。适合数据、文件类型存储。

    在NANDFlash中,存取资料的最小单位是Page。在SLCFlash中,若想修改Page中的Data可以更改部分的Bit而不需要将整个Page抹除后才更改。例如Page中的Data为1001011101,若想将Data改成1001010001,只需将其中的2个Bit更改为0即可,不用抹除后写入。但后来的MLCFlash,已经不允许此功能了(擦除即写‘1’,是释放电荷,只方便统一放电,不方便对单独的存储单元去放电)。

    NANDFlash的数据是以bit的方式保存在memorycell,一般来说,一个cell中只能存储一个bit。这些cell以8个或者16个为单位,连成bitline,形成所谓的byte(x8)/word(x16),这就是NANDDevice的位宽。这些Line会再组成Page,通常是528byte/page或者264Word/page。然后,每32个page形成一个Block,Sizeof(block)=16kByte。因地址包括三类地址:Block Address,Page Address,Column Address。

    Block是NANDFlash中最大的操作单元,擦除就是按照block为单位完成的,而编程/读取是按照page为单位完成的。

    3、NANDFlash操作状态

    对于NANDFlash,地址和命令只能在I/O[7:0]上传递,数据宽度可以是8位或者16位,但是,对于16位的NAND Device,I/O[15:8]只用于传递数据。、

    ANDFlash没有区分地址总线和数据总线。只有一个8bit(或者16bit)的I/O总线、6种控制线(WE#、WP#、ALE、CLE、CE#、RE#)和R/B#。NANDFlash的数据和地址均通过8bit I/O总线串行传输的。

    NANDFlash是通过ALE/CLE(高电平有效)来区分数据线上的数据是命令(CLE有效),地址(ALE有效)还是数据(CLE/ALE都无效)。

    待续!

网友(2020-04-20):
    NAND结构消除了传统EEPROM中的选择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