噪声旁路到GND,然后呢

楼主(2020-02-04):
假设一个低频信号附带有高频噪声信号,为了,防止高频噪声辐射到空间,通常在信号上并联一个电容,提供高频噪声到GND的低阻抗路径,让高频噪声直接到GND。问题是,高频噪声到GND就会消失吗,消失的原理是什么。
或者说按照去耦电容的理解,电容提供一个低阻抗回路,那么这个高频噪声的低阻抗回路是什么,如果是驱动芯片,驱动芯片如何将这个高频噪声吸收的。

网友: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但是最后跑哪去了,说不清楚,哈哈哈

网友:
    参考一下经典的RC滤波电路,对于高频信号,C的阻抗小,其主要部分都分到R上去了。信号的传导路径上,肯定有一定的电阻,在其终端安装电容,相当于降低了终端的阻抗,也就是把大部分高频信号转移到路径上的电阻上去了。

网友:
    高频噪音是被反射回源了,如果源也不是理想匹配,就会发生多重反射,因为源吸收能量,和路径损耗(铜损耗,介质损耗加辐射损耗),这个高频噪音随时间指数衰减(假设是短时脉冲信号)。如果噪音是连续信号,就会在路径上形成驻波。GND也是路径的一部分,但是因为阻抗极低,对其他元件影响很小。总而言之,隔离噪音的效果达到了。

网友A:
    这个“并联”上去的电容事实上跟上游电路中的电阻、包括信号源内阻和其他上游电路的等效电阻构成R-C低通滤波器,高频信号就以热的形式耗散在这些电阻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并联”上去的电容事实上跟上游电路中的电阻、包括信号源内阻和其他上游电路的等效电阻构成R-C低通滤 ...

按照这样理解,我不加电容这些高频噪声也会通过这些电阻转换成热量,这个怎么破

楼主:
    高频噪声由IC产生,理论上也应该回到IC,这个回路如何确定是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照这样理解,我不加电容这些高频噪声也会通过这些电阻转换成热量,这个怎么破

电容为高频信号成分提供了低阻抗“快捷”回路,避免它们在线路上传播更远,所谓“旁路”就是这个意思。就高频信号而言,旁路电容提供的通路必须具有相对上游电路阻抗以及下游负载阻抗低得多的阻抗,这样便使得绝大部分信号功率耗散在该电容的上游,这个很容易用欧姆定律看出来。
    所以,这个电容的作用是改变了高频信号功率耗散的分配。

网友:
    回复:从您的信息中看到“旁路”二字,那么什么是旁路呢?旁路是给提供另外一条路径。这条路径的设计是由您自己来设计的,需要低阻抗,否则电容旁路的效果就会失效。这也意味着旁路电容或者去耦电容都需要低阻抗的原因。而电容旁路的是噪声电流,电流是封闭的,故噪声需要回到源头去哪。高频噪声不会消失,只是改变了其辐射出去能量的大小。如果环路面积小,其产生的噪声电压也小即LDI/DT。在我们看来好像消失,其实只是我们检测到电压值小了而已,并没有消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为高频信号成分提供了低阻抗“快捷”回路,避免它们在线路上传播更远,所谓“旁路”就是这个意思。就 ...

    理解您的理解了,该理解的出处是,您是如何得到这个理解的。
    非常感谢您的指导

网友A:
引用 楼主:
理解您的理解了,该理解的出处是,您是如何得到这个理解的。
非常感谢您的指导

    我是看电影《地道战》得到这个理解的。鬼子从井里抽水灌地道,企图用水淹法把乡亲们从地道里赶出来,但地道建筑师早有防备,专门预留了低阻抗通道把灌进来的水直接送回到水井。鬼子白忙了。不谢。

    電影界的奇才!^_^

网友B:
某甲︰從前有一個太監……
某乙︰然後呢?
某甲︰下面沒有了!
某乙︰然後呢?
某甲︰下面就沒有了啊~

這是黃金狗大jack47_pn)常講的一個笑話,每次有後輩來問問題,他覺得很煩的時候,都會說一遍給他們聽!

小弟就聽了無數次。

网友:
    回到产生噪声的信号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某甲︰從前有一個太監……
某乙︰然後呢?
    某甲︰下面沒有了!

谢狗叔补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看电影《地道战》得到这个理解的。鬼子从井里抽水灌地道,企图用水淹法把乡亲们从地道里赶出来,但地 ...

    虽然您的理解未必有确切的出处,但是似乎好像真的就是这个道理
    反正这个回路是满足欧姆定理的,可以理解为出自《电路》
哈哈哈

网友:
    学习了,电影也能用到这上面,经典

网友:
    反射回电源,或者在滤波电路中被元件消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