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输出含有机械零件的BOM

楼主(2020-02-04):
我想输出BOM。我知道的可以在xpedition Designer里面的工具→Part Lister中输出。但是这样就只能原理图里面有什么就输出什么。我希望能将机械零件也输出来。
机械零件是指:螺丝;螺母;支架;带PFC线的LCD屏幕之类等,还有PCB光板。
请教各位输出的方法。

网友:
机械零件是指:螺丝;螺母;支架;带PFC线的LCD屏幕之类等,还有PCB光板。
这些器件都是没有part number, 已经做成Cell并放置在PCB板中的,对吗?

楼主:
软件环境VX2.3  64bit
我只是举个例子。并没有做成Cell放入到PCB中。
继续提问:
①有没有可能原理图里面放入这样特色的Part,不导入PCB。这样就可以导出机械件了。有没有这样的方法?
②如果做成Cell,那么怎么单独放入Layout中?还请指教。

网友:
1. 如果已经创建了Part,可以在原理图中放置器件,属性栏中Forward  to PCB 值更改为False。这样及满足你BOM的需求,在PCB中又无需放置器件。
2. 如果做成Cell(mechanical or Draw),在PCB中先通过library service导入,然后在component explorer中进行放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