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手动更改allegro PCB部分元件的标号

楼主(2020-02-05):
用下面的方法复制了一部分PCB,但是复制部分的元件标号全都成了REF*
(File->Export->sub-drawing,选择相应的器件和过孔过走线,然后选择相应的坐标点,导出一个.clp文件,然后在另外一个板子中,File->Import->sub-drawing,选择一点放下即可。)

请问怎么在PCB中手动更改元件的标号?

网友:
    你可以试试Logic->Assign RefDes功能,但是要注意,分配的元件编号必须是在后台存在的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