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2.2如何把线变为弧形?

楼主(2020-02-05):
vx2.2如何把线变为弧形?

网友:
Route->Edit Routes-> Modify Corners

网友:
Route->Edit Routes-> Modify Corners注意不要整板都给改了

网友A:
可以直接走弧形线也可以通过后期改变,改变方法就是老吴那个,但是注意不要整板都给改了

网友(2021-07-06):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走弧形线也可以通过后期改变,改变方法就是老吴那个,但是注意不要整板都给改了

请问怎么直接走弧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