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基于MSP430单片机的温度控制系统的设计

楼主(2020-02-05):
摘要:本文提出了利用单片机和热敏电阻设计温度测控系统的一-种用RC充放电原理测量温度法
和温度脉冲加热控制法,并对硬件系统原理和温度控制作了简要描述。

关键词:单片机;温度测量与控制;热敏电阻;可控硅

1引言
在现代自动化控制系统应用中,经常对系统的温度、湿度、电压、电流、压力、流量等参数进行测量
和控制。利用单片机和热敏电阻不仅可以解决对温度测:量的技术问题,还可通过可控硅实现对温度的控制。
2控制系统 设计
以热敏电阻为测:量元件的MSP430F1121单片机温度测控系统电路原理图略(可向作者索取)。本文仅
对温度测量与控制电路部分进行描述。
2.1温度测量电路与软件设计
传统的办法采用充电的办法测量,为增加分别率,我们取内部的
0.25Vcc作为阈值电压,采用放电的办法可分别测出参考电阻Rref的
放电时间Tref,热敏电阻器电阻Rsensor的放电时间Tsensor则有下
面的公式:
Rsensor =Tsensor XRref / Tref
下面的程序,定时器A的输入频率采用约1MHz左右的DCO。由于电阻大小和放电时间成正比,对测得的时间进行
比较,就可以确定热敏电阻器的范围。如图1所示,当热敏电阻大于参考电阻时,P1. 0输出低电平,反之,P1. 0
输出高电平。如果我们热敏电阻器采用负温度系数的103AT,参考电阻取10K,那么当温度大于25度时LED亮,
小于25度时LED灭。如果我们要测量具体的温度数值,可以在下面的程序基础上增加热敏电阻器电阻值计算和
查表程序就可以了。
#include
'msp430x11xl. h'
Ref
001h; P2.0接参考电阻.
Sensor
equ
002h ; P2. 1接热敏电阻器
ORG
0F00Oh
RESET
#300h, SP
Init_ Sys
mov
#WDTPW+WDTHOLD, &WDTCTL
停看门狗
SetupP1
bic
#001h,&P1OUT ; P1. 0输出低电平
bis
#001h, &P1DIR
SetupP2
bic
#Sensor+Ref, &P2OUT
bis. b
#Sensor+Ref, &P2DIR
SetupCA
mov
#CARSEL +CAREFO+CAON, &CACTL1 ; 比较器的参考电压0.25Vcc
mov. b
#P2CA0, &CACTL2 ;  P2.3比较器+

附件下载:

网友:
MSP430F1121单片机温度测控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