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一个电流

楼主(2020-02-05):
图中均是理想元器件,求三个电流值。

网友:
上学学的已经还给老师了

网友:
这个不是EMC领域的问题啊。
D不导通时,R2两端的电压为U1+U2在R2上的分压,I1=I2=(u1+u2)/(R1+R2)
D导通时,R2两端的电压为钳制电压-U2,R1两端电压为U1+钳位电压,I1和I2知道后,I1+I3=I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