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的防雷电路

楼主(2020-02-06):
枪机小海螺类摄像头的板块一般很小,因为结构件的限制,而球机类摄像头尽管很大的空间大多企业都要求归一化的设计来降低成本。只比硬币稍微大一些的小板要放一般的防雷器件不现实的,比如一个气体放电管、一个压敏电阻都基本放不下,因此TVS管是主要处理器件。(一会儿在楼下继续补充)

楼主:
TVS一般是10/1000us来测试,大约是1.2/50us的5倍能量,电源口的测试波形与网口不同后者是平衡线,前者主流的解决方式基本是TVS管后者则多样化。但是,摄像头可以接地也可以不接,安装时没有人可以确保接地,同样摄像头的模拟视频线和网线对接的DVR和NVR都可能不接也可能都接。这样一来,组合就比较多,你要设计一种电路应对所有的情形。

楼主:
大多情况下的设计还要考虑后方芯片的耐受力,由于这类产品价格竞争激烈因此不少产品采用的芯片本身质量堪忧。比如海康大华采用的芯片很好,其电源口的防雷电路只需要用一个低功率的管子即可,而一些芯片则主要依赖TVS泄放能量来降低对其本身的冲击。此时TVS的功率就会很大,甚至达到5千瓦。

楼主:
TVS必须要跟其他零件组合来防雷,要让雷击来得慢些,就会用电感,还会在后方用一个器件来阻隔,让雷击能量尽量从TVS泄放。另外要注意的是钳位电压要高于工作电压,要知道摄像头的供电有时候是一个机器集中供电,拉很长的线到几百米远,那么为了这么远可以供电就会提升电压,而近处用电的摄像头也是这么高的电压。TVS管一般选15-18V。

楼主:
另外一点,电源口会打共模和差模,而共模有单根线和双根一起,因此实验要做充分。这里只是针对DC12供电的情形。另外一种常见的供电是24V交流供电,这时候的电路就会变得复杂。我们在下一个帖子来描述。

网友:
    电压钳位型瞬态抑制二极管 TVS: 通常选择反向击穿电压大于等于 1.3 到 1.6倍于线路工作的峰值电压,即minVbr >= 1.3 ~ 1.6 V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