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单片机在电机自动调速系统中的应用探讨

楼主(2020-02-06):
    1.1中央处理器
中央处理器(CPU)选用8032单片机芯片,它的主要性能如下:①
    8032是MCS--51的强化型,是8位CPU。本系统要求8位数据总线工
作方式,而且AD转换的3态敷V0端口,要求与8位数据总线一起
工作。②片内时钟频率为12MHz。③片内ROM容量为8K字节。由于
    本系统单元中软件程序不是很大,,为使硬件结构简单,编程方便,没有
    进行程序存储器扩展,这就要求ROM有大容量的程序存储空间,8032
    可满足此要求。④片内有256个字节的数据存储器RAM。系统中检测
    到的信号转化成的数据全部都通过串行通信口送往上位机进行分析
处理,而且数据的更新替代周期短,8032的片内数据存储器适用这种
    工作方式。⑤全双工申行口有2根串行通信传输线RXD和TXD,用于
    远距离通信,工作方式广泛选用RS- -422,RS- -485 方式。⑥3个16让
    定时器.计数器和6个中断源。
1.2测速电路系统 采用测速发电机的引出电路经过整流后的模
拟信号,来作为测量转速的依据。模拟量的幅值控制在+3V~- -3V 之
    间,以适应A/D转换器对输人量的要求。
1.3 A/D转换电 采用MAX110作为A/D转换芯片,是一个两
通道14位串行数据的转换芯片。一个通道用于输入测速的模拟信号,
    另一个通道用于转速整定值的输人。
    MAX110与8032的联接方式采用双列直插针装式,通道和工作
方式由两个字节控制字来决定,该控制字由DIN 移入MAX110内一
    个16位全静态移位寄存器,这个16位控制字在数据转换操作过程中
    控制这ADC的各种功能。
    1.4 LED 数码管显示电路和自整定信号电路LED 发光二极管
    显示器是最常用的器件之一。本系统采用MC14499.它将锁存、译码、
驱动扫描、时钟集成在一片IC中,并且MC14499是带有串行接口的
7段LED数码显示器的泽码驱动芯片,使用时需外加限流电阻和位驱
    动用的NPN型三极管。
1.5串行通信接口电路为 了得到更高的传输速率,主机和从机.
采用RS- 422 的串行标准总线进行数据传输。通信数据块发送后进行
总和检验.最后发送校验码。在硬件电路上作光电隔离,收发线独立,
    为全双工方式。通信模块以中断服务形式出现,每中断一次收发一个
字节,上位机两秒钟间隔.再向下通知传送数据。
    1.6时钟复位电路在 8032的外部XTAL1和XTAI2之间,跨接
    晶体振荡器和微调电容构成稳定的自激振荡,即时钟电路。晶体振荡
    频率为6MHz,可以满足运算速度的要求。

网友:
    很好的资料,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