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的防雷电路2

楼主(2020-02-06):
AC类电源口的防雷电路比较复杂,一般是两级处理,前面处理大电流后面处理残压。两根之间一般24V交流电,每根对PE的电压是不知道的,一般都要求一定要接地。这个电路比较复杂,涉及保险丝、气体放电管、压敏电阻、电感、TVS管等,我们在第三贴会提供相关电路。读者需要了解的是其中的设计思路和原理。

楼主:
防雷电路里GDT气体放电管残压很高但可以放很多的能量,缺点是单纯用该器件寿命会很短,产品会在一定的使用次数后性能下降。压敏电阻同样如此,且存在失效情形,因此引入了保险丝来做安全防护。这两者的组合是为了在第一级排放掉大的能量。当然由于反应速度慢,会在后面用电感增加阻抗来让雷击能量尽量在前面的第一级充分排放,而第二级则采用TVS来消除残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