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Simulink环境中添加配置自定义菜单

楼主(2020-02-06):
写这个帖子主要是因为之前恒润科技给单位开发一个工具软件,需要和Simulink深度结合。但是在提需求的时候,他们坚定的说不能自定义Simulink配置环境(换句话说就是不能和Simulink整合,只能提供单独的工具),且已经咨询Mathworks,说没法在Simulink中添加自定义菜单等。

先预览下效果图,给大家一个感性的认识:

另外这里提供本文用到的sl_customization函数

其实本文中涉及的技术,可以在Simulink的公开文档轻易找到,只是大家没有注意而已!另外本文中讨论的技术,不仅仅可以修改Simulink的菜单,还可以修改Simulink中很多环境配置,比如对话框控制、库浏览器、Simulink首选项等很多方面。本文仅以自定义Simulink菜单做抛砖引玉的作用!

在Simulink编辑器和Stateflow编辑中,可以在以下列表中添加菜单或命令:

  • 顶级菜单的尾部
  • 右键菜单的首部或尾部
  • 工具条

1、注册用户界面自定义(Registering User InteRFace Customizations)
首先在MATLAB的搜索路径下,添加一个sl_customization()函数,简单说,此函数就是告诉Simulink您希望对Simulink环境做哪些修改。function sl_customization()函数接受一个输入参数cm,cm是一个自定义管理对象( customization manager object)。cm对象中内置了一些进行环境自定义的方法。启动Simulink的时候,程序会自动加载sl_customization文件。
  • function sl_customization(cm)
  • % 用于自定义Simulink环境配置

2、添加自定义菜单函数(addCustomMenuFcn)
定制菜单主要用到cm对象的addCustomMenuFcn和addCustomFilterFcn两个方法。

(1)addCustomMenuFcn(stdMenuTag, menuSpecsFcn)方法。此方法的主要功能是,将menuSpecsFcn中自定义的条目添加到stdMenuTag菜单项目下,主要参数意义如下:
  • menuSpecsFcn:函数句柄,返回新增菜单项的创建函数,具体请看后面的例子。
  • stdMenuTag:字符串,指定需要进行修改的Simulink菜单。比如,希望在Simulink的Edit菜单下添加其它内容,那么stdMenuTag='Simulink:EditMenu',这个时候有人估计会疑问,既然Edit菜单stdMenuTag都那么复杂,那怎么知道其它菜单的stdMenuTag?其实很简单,在CommandWindows中执行如下命令

  • cm = sl_customization_manager;
  • cm.showWidgetIdAsToolTip=true;

此时Simulink界面将变成如下样子,在原有菜单旁边会自动显示Simulink已有菜单的stdMenuTag

当您不需要显示那个stdMenuTag时,在命令窗口执行

  • cm.showWidgetIdAsToolTip=false;

(1)addCustomFilterFcn(stdMenuItemID, filterFcn)方法。该方法主要是用于,禁用或激活stdMenuItemID菜单。本文不大算详细介绍,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帮助文档。

因此文件中的代码重新修改如下:

  • function sl_customization(cm)
  • % 用于自定义Simulink环境配置
  • % 告诉Simulink根据MenuWeWantAdd()返回参数中指定的函数
  • % 在'Simulink:EditMenu'菜单下添加新建菜单
  • cm.addCustomMenuFcn('Simulink:EditMenu',@MenuWeWantAdd)

3、定义新增菜单创建函数(Define Menu Create Function)
在第二步中,告诉Simulink根据MenuWeWantAdd()返回参数中指定的函数来创建新菜单项,但是到底是使用哪些函数以及添加哪些菜单我们还米有定义。因此在sl_customization.m文件中继续添加如下代码:

  • function schemaFcns=MenuWeWantAdd(callbackInfo)
  • % 返回用于创建新增菜单的函数,必须接受一个callbackInfo输入参数
  • % 告诉Simulink分别使用下面的函数,来创建每个新增菜单项
  • schemaFcns={...
  •    @CreateNewMenu1 % 新增第1个菜单的函数
  •    @CreateNewMenu2 % 新增第2个菜单的函数
  •   @CreateNewMenu3};  % 新增第3个菜单的函数

其中MenuWeWantAdd()函数就是告诉Simulink通过哪些函数来创建菜单。

其中的输入参数callbackInfo,是一个Callback Info对象,包含以下几个属性

属性说明
uiObject句柄,被点击菜单的父对象,Simulink编辑器或Stateflow编辑器
model句柄,当前编辑器中显示的Simulink模型
userdata

4、定义新增Action菜单项(Define Action Menu Items)
虽然现在已经知道使用CreateNewMenu1()等函数来创建自定义菜单,但到底是什么菜单呢?,因此需要继续在sl_customization.m文件中添加如下代码:
  • function schema=CreateNewMenu1(callbackInfo)
  • % 用来创建NewMenu1菜单,必须接受一个callbackInfo输入参数
  • % 创建一个schema对象的实例,用于定义新增菜单的内容
  • schema=sl_action_schema; % Action Schema Object
  • % 指定菜单的显示名称,必须
  • schema.label = '新增Action菜单';
  • % 指定菜单响应函数,必须,可以是字符串,函数句柄或者cell数组
  • schema.callback = @NewMenu1Callback;
  • % 设置用户数据,非必须
  • schema.userdata = '';
  • function NewMenu1Callback(callbackInfo)
  • % 点击NewMenu1菜单时的响应函数,必须接受一个callbackInfo输入参数
  • msgbox('新增Action菜单,被临幸了!')

Action Schema对象有以下属性

属性取值说明
tag字符串,可选菜单的唯一标识符,类似于Simulink:EditMenu的作用
label字符串,必须菜单的显示名称
state字符串,可选,只能以下三个取值 'Enabled'(默认)、'Disabled'、'Hidden'
statustip字符串,可选当鼠标移动到菜单上时,状态栏显示的提示文本
userdata任意数据,可选用户之定义数据
accelerator字符串,可选,例如,'CTR+K'菜单快捷键
callback字符串或函数句柄,必须点击菜单时的回调函数
autoDisableWhen字符串,可选,只能以下三个取值'Locked'(默认)、'Busy'、'Never'什么时候自动禁用菜单

5、添加Toggole菜单按钮(Toggle Schema Object)
其实在第4步中定义的是Action Schema Object,也是点击菜单,当点击菜单时响应相应的回调,但是菜单的形状不发生变化。而Toggle Schema Object在点击以后会发生形状变化,比如点击以后外形会凹陷下去,或者在菜单前面有一个√。

Toggle Schema Object和Action Schema Object的属性基本一致,只是Toggle对象多了一个checked属性,当摁下时,checked=='on',否则checked=='off'(默认)。另外Toggle对象是使用sl_toggle_schema创建实例的。

  • function schema=CreateNewMenu2(callbackInfo)
  • % 用来创建NewMenu2菜单,必须接受一个callbackInfo输入参数
  • % 创建一个schema对象的实例,用于定义新增菜单的内容
  • schema=sl_toggle_schema; % 注意这里是一个Toggle
  • % 指定菜单的显示名称,必须
  • schema.label = '新增Toggle菜单';
  • % 指定菜单响应函数,必须
  • schema.callback = @NewMenu2Callback;
  • % 设置用户数据,非必须
  • schema.userdata = '';
  • function NewMenu2Callback(callbackInfo)
  • % 点击NewMenu2菜单时的响应函数,必须接受一个callbackInfo输入参数
  • msgbox('新增Toggle菜单,被临幸了!')

6、定义多级子菜单(Container Schema Object)
第5和6步都是添加一个菜单项,下面尝试添加一个包含子菜单的项目试试。这个子菜单叫做Container Schema Object,使用sl_container_schema进行实例创建。Container Schema Object和前面两个对象属性基本相似,包含两个特殊属性:

(1)childreNFCns
Cell数组,指定创建子菜单函数的列表,等同于第2步中MenuWeWantAdd()的返回值。可以使用'separator'指定菜单之间的分割线。

  • % 创建一个schema对象的实例,用于定义新增菜单的内容
  • schema=sl_container_schema; % 注意这里是一个container
  • % 子菜单创建函数,使用'separator'添加分割线
  • schema.childrenFcns={
  •    @CreateSubMenu1 % 子菜单创建函数1
  •    'separator' % 菜单之间的分隔符,快乐的分割线
  •    @CreateSubMenu2}; % 子菜单创建函数2

(2)generateFcn
函数句柄,相当于第2步中的@MenuWeWantAdd,该函数返回一个cell数组。
  • % 创建一个schema对象的实例,用于定义新增菜单的内容
  • schema=sl_container_schema; % 注意这里是一个container
  • % 子菜单生成函数,注意当设置了generateFcn时,自动屏蔽childrenFcns
  • schema.generateFcn=@SubMenuWeWantAdd; % 返回生成子菜单的函数列表

请注意,generateFcn的优先权高于childrenFcns,当定义了generateFcn属性,那么childrenFcns属性自动被屏蔽。根据上面的说明,继续在sl_customization.m文件中添加如下代码:
  • function schema=CreateNewMenu3(callbackInfo)
  • % 用来创建NewMenu3菜单,必须接受一个callbackInfo输入参数
  • % 创建一个schema对象的实例,用于定义新增菜单的内容
  • schema=sl_container_schema; % 注意这里是一个container
  • % 指定菜单的显示名称,必须
  • schema.label = '新增Container菜单';
  • % 注意包含子菜单的项目是没有Callback属性的
  • % schema.callback = @NewMenu3Callback; % 该句无效
  • % 子菜单创建函数
  • schema.childrenFcns={
  •    @CreateSubMenu1 % 子菜单创建函数1
  •    'separator' % 菜单之间的分隔符,快乐的分割线
  •    @CreateSubMenu2}; % 子菜单创建函数2
  • % 子菜单生成函数,注意当设置了generateFcn时,自动屏蔽childrenFcns
  • schema.generateFcn=@SubMenuWeWantAdd; % 返回生成子菜单的函数列表
  • % 设置用户数据,非必须
  • schema.userdata = '';
  • function schemaFcns=SubMenuWeWantAdd(callbackInfo)
  • schemaFcns={
  •    @CreateSubMenu3 % 新增子菜单函数
  •    };
  • function schema=CreateSubMenu1(callbackInfo)
  • schema=sl_action_schema;
  • schema.label='新增子菜单1';
  • schema.callback='msgbox(''新增子菜单1,被临幸了!'')';
  • function schema=CreateSubMenu2(callbackInfo)
  • schema=sl_action_schema;
  • schema.label='新增子菜单2';
  • schema.callback='msgbox(''新增子菜单2,被临幸了!'')';
  • function schema=CreateSubMenu3(callbackInfo)
  • schema=sl_action_schema;
  • schema.label='新增子菜单3';
  • schema.callback='msgbox(''新增子菜单3,被临幸了!'')';

7、让自定义立即菜单生效
好不容易编写好了上面的sl_customization.m,想立即看看效果,不过很惋惜的告诉您,您必须重启MATLAB,否不会生效。不过也可以在Command Windows中执行以下命令:

  • sl_refresh_customizations

至于效果可以查看本文最头部的图片!

请注意,在Window系统中,在sl_customization中设置断点,那么Simulink将不会执行设置断点的函数,因此如果想调试sl_customization文件,请使用命令行的形式,比如dbstop,千万不要在编辑器中直接设置断点。

网友:
在Simulink环境中添加配置自定义菜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