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5430设计的电路,打样回来一测纹波200mV,太大了,可是又不知道怎么改参数?

楼主(2020-02-06):
tps5430设计的电路,打样回来一测纹波200mV,太大了,可是又不知道怎么改参数?哪位大神做过这个类似设计,给的建议吧

网友:
    输出
    加LC 滤波吧

网友:
    首先,测量纹波的仪器、设置以及方法是否正确。如果是真的纹波过大,那么请上传原理图和PCB设计以便大家分析。或者你自己与TI的参考设计做下对比。重点在于比如器件选型取值、大电流环路、反馈取样等处理。

网友:
    可以先在输出电容着手,把输出电容换成3个22uF的贴片,测纹波是否会降到100mV以内,如果下降不明显,可能是布局问题。

网友:
    推荐看一下<电源完整性>知识,可以看于博士写的一个简要版本的。电源首先是布局布线,然后大小阶梯电容滤波。你这纹波太大了,应该就不是简单滤波的问题了。建议先从研究芯片手册入手,再看电源完整性。

网友:
    先确定你的目标和测量方法。如果输出5v,那纹波就是4%,应该是可以接受的。另外,影响纹波主要参数是电流和电容Esr。对于确定的应用,输出电流是明确的,想减小纹波就用好的电容。

网友:
    啥都没贴出来,分析个啥

网友:
    layout发出来看下

网友:
    用过,纹波一般10-20多mV。要不你的测试方法有问题,要不LAYOUT不行,前者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
可以先调整一下输出LC

网友:
    先看你的PCB布局吧,手册里面写的很清楚,自己先对照,这个不应该是输出LC的问题

    你可以把这个部分的layout贴出来,让大家帮你看看

网友:
    电感值适当调大,可以在r1上并200pf电容试试。

网友:
    从你描述可以猜出来,你接触不久,那示波器应该也是。所以测量方法可能不对,电源不能用GND夹子测,需要用弹簧,然后搭在电容两侧,如果你示波器分辨率不高,可以把档位切换到X1,这样更准确一点。如果测出来还不好,那就得贴原理图和PCB了,但纹波一般也就几个方面调,输入电容,输出电容,输出电感,然后前馈电容,分别试着改改就知道了。

网友:
    我也用过,你按照DATESHEET上的布局进行布板,就基本差不多

网友:
    输入布局可以参考datasheet,1输入电容要靠近芯片引脚,2开关节点面积够过电流就好,3,采样点在输出电容+,4反馈电阻靠近芯片,远离sw、bst、电感、二极管

网友:
无原理图,无LAYOUT图你叫人怎么回答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