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斩波

楼主(2020-02-06):
有一种开关器件,通过在不同的相位导通交流电,以控制负载的功耗(比如灯泡亮度、加热丝等)。这类电路虽然只有50Hz,但是测试传到骚扰时150kHz到1Mhz范围内经常会超标。请问用什么方法整过?

网友:
电脑的电源是50Hz一样可以产生几百M的噪声,这种150K-1M可能是开关噪声,一般传导就是疏导电流如用电容以及加大阻隔,如合适的电感等措施。

网友:
    50Hz交流部分一般无法产生这种噪声,那是在谐波闪烁测试才会容易发生的事情。如果你的传导150K以上,那么你斩波电路的频率以及MOS快管的速率就是产生这种噪声电流电压的源头。需要控制好其噪声电压电流的大小,措施首先是是否需要那么快,二是PCB布局布线时LdI/dt 和Cdv/dt的变化;三是采用滤波器进行处理(电容电感甚至共模电感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