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采集实现办法

楼主(2020-02-06):
AD采集实现办法

1接口设计

通信方式:SPI模式(DSP主,AD从)由DSP来控制ADS1256片上寄存器,通过DIN线读写这些寄存器。CS拉低为选通。DRDY低表示转换完成,与DSP的某中断连接。

还需要确认的问题:通信速率的选择(ADS1256最大采样速率为30K采样点/秒(SPS))、信号发生器的信号类别(4路差分与8路伪差分输入)

2任务拆分

2.1硬件

高轨板+AD模块+模拟信号发生器(需要和教五陀螺组借用)

连接方式为模拟型号输出信号到AD模块的P1接口,经过AD模块处理以后由P3接口接入综合板。

模拟信号发生器——>AD采集模块——>DSP

2.2软件

DSP软件工程配置

GPIO口的分配

PLL时钟配置

数据存储空间分配

ADS寄存器初始化配置

一共有11个独立寄存器需要配置包括1状态寄存器、2模拟多路选择器、3AD控制寄存器、4数据速度寄存器、5 I/O控制寄存器等。

3软件设计

首先对TMS320C6747串口的配置和ADS1256通信数据的设置,串口通信字模块下图所示。DSP内部产生1MHz的串口时钟,串口通信字长32位,分别为8位指令字节和24位数据字节。帧同步信号FSXO设为低有效,在每个串口通信字发送前一个CLKR0产生。FSXO和数据均

在CLKR0下降沿送出,持续一个串口时钟周期,以便ADS1256在上升沿有效采样。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28116937/article/details/81570612

网友(2020-04-20):
DSP内部产生1MHz的串口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