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芯片的比较

楼主(2020-02-06):
AD芯片的比较

AD7656.AD7663.AD7606.ADS8364。
1. AD7656(阿尔泰公司用这个实现的采集卡是150ksps,16位,差分16路同步模拟量输入)
AD7656:  250 kSPS、6通道、同步采样双极性16位AD。AD7656在单芯片内集成了6个16位、快速、低功耗、逐次逼近型ADC。内核采用4.5V至5.5 V单电源供电, 它具有最大 4 LSBSINL,最高吞吐量可达250kSPS。该器件内置低噪声、宽带宽采样保持放大器,可处理最高8 MHz的输入频率。
(Temperature ranges are as follows: B version is -40°C to +85°C and Yversion is -40°C to +125°C.)
 转换过程与数据采集采用CONVST信号和内部振荡器进行控制。三个CONVST引脚允许三对ADC独立地进行同步采样。AD7656同时具有一个高速并行接口和一个高速串行接口,为器件与微处理器或DSP进行接口创造了条件。在串行接口模式下,AD7656允许多个ADC以菊花链形式连接至单个串行接口。该器件无流水线延迟。该器件仅有典型值 160mW 的功耗,比最接近的同类双极性输入
 ADC 的功耗降低了 60%。
AD7656可处理±10V范围的真双极性输入信号。
    AD7656采用ADI公司的工业CMOS工艺(iCMOS™)制造,该技术平台兼具低电压和高电压CMOS、双极性及高电压DMOS工艺的优点。利用该工艺,AD7656不仅降低了功耗、减小了封装尺寸,而且能接受高电压双极性信号。AD7656可处理±10V范围和±5V范围的真双极性输入信号。该器件内置一个2.5V内部基准电压,也可接受外部基准电压。如果通过VREF引脚输入3V外部基准电压,则该ADC可处理±12V真双极性模拟输入范围。对于此±12V输入范围,需采用±12V的VDD和VSS电源。
2.AD7663(阿尔泰公司实现了250KSPS、16位、32路模拟量输入)
   AD7663是一款16位、单通道、250KSPS、低功耗、逐次逼近型模数转换器(ADC)),采用5V单电源供电,并提供8位或16位并行口和一个串行口。AD7663具有分辨率高、采样速率高、功耗小等优点,在高速高精度的数据采集系统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多种信号输入范围:0~2.5V、0~5V、0~10V、±2.5V、±5V、±10V。
5V的单模拟电源供电。
提供串行接口、并行接口两种输出方式。
3. AD7606( 16位8通道同步采样)
AD7606是ADI公司推出的新一代 16位、8通道、同步采样、双极性输入的模拟数字转换器 ADC。片上集成模拟输入箝位保护、二阶抗混叠滤波器、跟踪保持放大器、16 位电荷再分配逐次逼近型 ADC内核、数字滤波器、2.5V基准电压源及缓冲、高速串行和并行接口。AD7606采用5V单电源供电,不再需要正负双电源,并支持真正±10V
或±5V 的双极性信号输。所有的通道均能以高达 200 kSPS 的速率进行采样,同时输入端箝位保护电路可以承受最高达±16.5V的电压。
(Temperature range for the B versionis -40°C to +85°C.)
4. ADS8364 特性及工作原理(六通道同时采样)
ADS8364是高速,低功耗,六通道同时采样和转换的十六位模数转换器。
采用+5V 工作电压。80dB 共模抑制的全差分输入通道。还包括六个4us 连续近似的模数转换器, 六个差分采样放大器, 带REFIN 和REFOUT 引脚的内部+2.5V 参考电压,以及高速并行接口。六个模拟输入分为三组( A,B 和C)每个输入端有一个ADCs 和保持信号用来保证几个通道能同时进行采样和转换。差分输入范围可从-VREF
到+VREF 之间变化。
ADS8364 的六个十六位ADCs 可以成对的同时工作。三个保持信号( HOLDA , HOLDB , HOLDC ) 可以启动指定通道的转换。三个保持信号同时被选通时, 转换结果保存在六个寄存器中,对于每一个读操作ADS8364 输出十六位数据, 地址/模式信号( A0,A1,A2) 可以选择如何从ADS8364 读取数据。地址/模式信号可以选择单通道, 单周期或FIFO 模式。使ADS8364 的HOLDX 保持至少20ns 的低电平, 转换开始。这个低电平可使各个通道的采样保持放大器同时处于保持状态从而每个通道开始转换。转换结果被存入输出寄存器后引脚EOC
 的输出将保持半个时钟周期的低电平。通过置RD 和CS 低电平, 数据可以读出到并行输出总线。ADS8364 取样/保持模块,即使以最大吞吐率工作,它的输入带宽大于ADC的奈奎斯特频率。典型的带宽是300-MHz。在正常操作时,REFOUT 与REFIN连接可以为ADS8364 提供+2.5V 的参考电压。ADS8364 本身产生的噪声是很小的, 但是为了得到更好的性能, 输入信号的噪声峰值必须小于50uV。当 外 部 时 钟 采 用 5MHz 时,ADS8364 的转换时间是3.2us, 对应的采集时间是
 0.8us。为了得到最大的输出数据率, 读取数据可以在下一个转换期间进行。
(Temperature range is -40°C to+85°C.)
在各个应用中,DSP外扩AD7656最多,阿尔泰公司也用AD7656做的PXI8009同步采集卡。用3片AD7656实现输入量程为±10V、±5V,精度为16bits,16路双端/单端采集卡。
36路,采用一片AD7656,需6个8选1的模拟开关,一个通道的采集速率250ksps,一个通道分配六个,即一个路的采样速率250/6=42ksps,一个路的转换时间为6/250us=24us。
36路,采用两片AD7656,需12个4选1的模拟开关,每个路的转换时间为12us。
36路,采用六片AD7656,每一路的转换时间为4us。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u159632/article/details/7754557

网友:
    这个帖子,尊重知识产权,分享学习!好!